光耦问题

楼主(2008-09-24):
关于光耦(高速)次端波形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光耦电路,使用光耦为6N137,速率可达10M,现在我有一个700K-1M的信号(由信号发生器发出),在光耦发光管侧电源在5--10mA(此光耦5MA就可以工作),现在问题是输出端我接了一个上拉电阻为1K的电阻,波形变样了,是怎么回事.上升沿是带斜的,下降沿还可以.

网友A:
上原理图

楼主:
图中左侧是一个331的电阻做为限流电阻

这里没有画出来,

网友B:
可以理解

当DATI输入0时VO输出0,但DATI从0变为1时光耦右边截止,等效为一电容,电容要充电,如果你把电阻加大波形会更斜

网友A:
输入和输出端都要考虑吧

你输出端没贴出来,不好分析

你输入端电压多少?5--10mA是前端标准电流,如果加330ohm 限流的话,你的输入

电压 V=0.7+330×(0.005~0.01)=2.35v~4v

至少说:输入电压在这个范围内 光耦是可以工作的

楼主:
回复楼上

输出端没有什么,只是我的精确度有点高,输出端是一块TTL的芯片,也是一块像74HC164一样的芯片.直接到这块芯片的输入端,其它没有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