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的P / N 沟道总是搞混哦

楼主(2008-09-24):
衬底电压方向应该怎么理解啊

国内教材和国外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看多了就搞混了

网友A:
箭头起始端是P,指向端是N

所以,箭头指向沟道的是N管,反之是P管

楼主:
。。。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箭头指向沟道的是N管,反之是P管

网友A:
没有什么意思,约定的

可以这样**:PN结正向导通时,电流是从P到N的,箭头代表电流的方向,箭头指向的就是N

楼主:
。。。

N 沟道靠近衬底的是空穴,栅极附近是被吸引的电子。

是否可以理解成,相对与栅漏极形成电场的,反电场

一会看国外教材,一会看国内的,实在很容易搞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