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芯片的选择

楼主(2008-09-25):
如题,21IC的朋友一般都用哪个厂家的?是开关电容式的好,还是连续时间的好?我的要求是低通滤波,截至频率5KHZ左右,巴特沃斯逼近,阶数不要小于5阶,大家有推荐的吗?

楼主:
没人回答

唉 没人回答,随便提点建议也好。我现在什么都不懂

网友A:
上美信的网站看看

上面有很多,以前申请过,型号忘记了

网友B:
好像MAX297是8阶的

开关电容式的,不记得截止频率了。

网友C:
我看看

MAXIM的开关电容滤波器 MAX297是低通 MAX274可以组成低高带通都可以 MAX263 262等等  一般MAX2系列的很多都是滤波器 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D:
LTC1065很不错

用过LTC1065感觉非常好,直流漂移很小,比MAXIM的好的多。价格5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