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电路,可是自己列不出公式!!

楼主(2008-10-02):
大虾帮帮忙,求E1的电压

网友A:
RT

E1 = (E2 - Uad) - R2[Uad/R3 - (E2 - Uad)/R1]

网友B:
不过把通常的求Uab改为求E1

网友A:
是啊,Uad都求出来了,E1还不是小菜

网友C:
小学数学问题

网友D:
运用基尔或夫定理就可以了.

网友E:
有点无语了

网友F:
我有一个想法

可以用回路电压法,Uad=I2*R3,E2=(I2+I1)*R1+I2*R3,E1=(I2+I1)*R1+I1*R2,根据三各方程组,即可得答案。

网友G:
re:

楼猪好好学习一下电路分析,都扔给老师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