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一个最简的单稳态电路

楼主(2008-07-30):
触发脉冲为高电平有效,最小脉宽0.5mS,要求单稳态电路接收到触发脉冲后,输出持续时间为100mS的高电平脉冲!! 谢谢!

网友A:
RE

如果做脉冲展宽,需要重复触发,我觉得74HC123不错。

网友B:
最简单就是用123这种IC来实现

想整复杂点的话就用三极管加电阻电容自己搭一个

网友C(2008-09-28):
一个CD4013 一个电阻 一个电容搞定

网友D:
74123很不错,前端时间刚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