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故障

楼主(2008-10-04):
输入12V,用78L05稳压,负载电流30mA,输入滤波电容两个:1uF的0805贴片陶瓷电容和0.1uF的0805贴片陶瓷电容,输出滤波电容也是两个,容量封装也一样,但上电会有声音,是自激声音,频率在5K左右,能听得见,此时测78L05输出电压为4.3V。去掉输出的1uF滤波电容后就正常了,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是容性负载还是感性负载还是纯阻性负载??

网友B:
电容会不会不够?

网友C:
三端稳压也会震荡,还真没遇见过

输入电容要大点,输出主要是靠负反馈来实现稳压的,电容可以用小点

网友D:
会不会电容坏的?

如果是自激的话,应该不是输出4.3V的样子吧

网友E:
调整一下负载试试,30MA蛮小的

网友F:
这个声音不应该是来自电源

为了验证来源于何处,不妨断开部分电路看看。

另请注意awey的提示,同时注意,输入输出滤波电容不要离开稳压器太远。

网友G:
有没有电感啊

网友H(2008-12-03):
7805会很烫

7805会很烫。有可能是变压器做的不好,更换7805试试,用ST公司出品的。或是加一级中间加一个7808  12V-08V-05V。

网友I:
减小输出电容 增大输出电流

网友J:
稳压器上发出声音?不会吧

网友K:
在7805上并个二极管

RT

网友L:
RE

30mA不大呀,很烫可能是7805上的压差大了前面再加个7809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