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放大电路中的R16是做什么用的呢?

楼主(2008-10-04):
r16是做什么用的呢?分压,还是分流?
还有为什么输入端要叠加一个直流分量呢?
最后一个问题是C4不要好像影响也不大吧?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Port输入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
Port 输入的是音频信号。

Port 输入的是音频信号。

网友B:
要不要C4,放大倍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我说两句吧

R16应该是分压的。
加直流偏置是为了将整个音频信号提高到零电位以上。便于后级放大。
加C4可以使交流信号按比例放大,直流不放大。
我的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D:
见过一种说法,如果耦合电容是有极性的电容,

在音频方面应用的时候,加个偏置给它,效果会好点,但我没试过,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应用案例。

楼主:
回复5楼:

回复5楼:
那个电容应该是你说的这样的。
不过R16不是将音频信号电压提高到0V以上,因为用示波器测的时候,发现其存在负值。并且你说的电压在0V以上可以方便后级放大,这点我不是很理解。还麻烦您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A:
看图就猜得出来Port是音频信号

我问的是从那输出的音频信号?有电容隔离吗?如果没有,直流电平是多少?
只看这部分电路,只能是瞎猜。加直流偏置肯定是和前面的电路有关的。

C1是电解电容,有极性的,工作时,要保证处在正向偏置的状态。
C4在这里觉得是多余的。

网友E:
我怎么看到port接到GND上去了呢?

我怎么看到port接到GND上去了呢?

网友F:
我也说两句!

R16不可能是分流的,具体这个电路在图中不是很清楚!

网友C:
直流偏置多大得看VCC,音频信号的幅度大的话可能在0V以下。

网友G:
这样的电路没法分析,正常时是多余的,信号源的要求就另当别

网友H:
我也说两句!

我觉得应该是限流的作用

网友I:
好像是限流用的

网友J:
大概是用来调整交流输入阻抗用的

网友K:
PORT上叠加的直流电压

如果要在那个PORT上叠加的直流电压
应该加到C1的后面才有效果吧

网友L:
RE:

R16 有2个作用:
    1.给C1 1点几V正电压
    2.port接电容话筒给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