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东,好词

楼主(2008-10-04):
菜鸟目前只确认,共集方式输出电阻更小,输入电阻更大。又道听途说到共集由于反馈 更容易振荡。请各位前辈指教!感激不尽。
另附下图,输出级不采用射级跟随器的理由。

楼主:
请教这种“推挽”型输出的,共集与共射的区别。

网友A:
1、没有的事 2、复合管,极性等同于第一个三极管

T2、T3应该是PNP的。

网友B:
共射极电路,集电极输出的架构,

输出级存在电压增益,非常容易因为通道延迟,负载呈容性等原因而自激,**中我弄过一款,为了解决自激问题花了个把礼拜时间调试,不过效率蛮高的,听感就不怎么样了,中高音很鲜明,但很吵,这都是“得益于”输出级的电压增益,提高了功放的电压转换速率,也正式这个原因,瞬态互调失真加大了,听感不好。 解决办法就是在输出极加局部负反馈,如上图中的R16,R15。我那时的输出架构和这也差不多,但用的是MOSFET,比较BJT难弄多了。记得调到最后,正弦波加到功放上带阻性负载,开始削波失真的时候,拐角处有些抖动(轻微自激了),加大输出级电流可解决问题,但因为效率的问题,没有改了。

而共集电极电路,发射极输出的架构,就只有电流放大,没有电压放大,所以相对要稳定些。

网友C:
还有人懂TIM(瞬态互调失真)?

TIM的发现者芬兰的Otala会激动的。

网友D:
小聂已经**冻若干次啦

哈哈

网友E:
呵呵,要想音质好,就别吧任何东西当成简单线性的

多考虑考虑极端情况和非理想状态

网友F:
要听感好,做电子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