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电压比例缩小?

楼主(2008-10-05):
我控制器外部一个电位器返回给系统一个1-8V的电压,如何把该电压转换成0-5V的电压?以前书上都是介绍用运放实现放大,不知道如何实现电压缩小?

我能想到的就是用一个电阻和可变电阻器(电位器2线接法)串起来,把电压降到5V以下,再进行AD转换。不知道这样行吗?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A:
Vo=(5/7)×Vin-1/7

网友B:
Vo=5*(Vi-1)/7

闹腾一下....

网友C:
re:如何实现电压比例缩小

用楼主自己的方法就可以了,用电阻分压,接AD,,这在万用表中测量电压(主要是在大档位时)就是这样做的,,,在分压后可通过一跟随器接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