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电池电源管理的问题

楼主(2008-10-06):
打算采用4节Li+电池,2并2串,并联的两节Li+电池是否可以当作一节使用?并联的Li+电池能够自动平衡的吧?

楼主:
并联充电

两节Li+电池并联的充电和单节一样么?

网友A:
Re

最好是将两节特性一样的锂电池并在一起充,因为如果两节电池的特性不一样会导致在充电时有一节电池可能一直会处于每次充电都微过充的状态,这对那一节电池的寿命会有影响的。

网友B(2008-11-05):
放心吧,看过锂电池充电过程的人

都知道锂电池并联充电是很难过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