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电脑的端口来测res485的信号呢?

楼主(2008-10-06):
我想用电脑测1下485的通讯情况,请问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买个RS232转485的转换头吧

只能估计你要个这东西,下次提问详细点。。

楼主:
谢谢LS

我不是想进行串并口转换
是我们公司有1个产品,是通过485输出信号到对方PLC里面
现在对方说PLC接收不到信号,但我们公司的售后人员说用万用表测可以大致看出485是有信号输出的.我现在想把485的输出接到笔记本上面看一下输出的信号,要下载什么软件呢?

网友B:
Commix

超好用.

网友C:
LS 设置成1MS 自动发送!

然后看你能不能停下来!

网友D:
用任何串口调试软件配合232-485转换器即可

网友B:
没试过。

5楼: LS 设置成1MS 自动发送!

然后看你能不能停下来!

网友B:
这几年我们在工程中一直用Commix,感觉还行。

网友E:
晕了

电脑的串口是RS232电平格式,你电脑在接收485信号之前必须先将485信号转换成232电平然后再接收。然后在电脑上安装串口调试软件检测接收信号。当然你得首先晓得你的产品发送的是什么东西出来的。

网友F:
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

用RS232车485,用串口调试工具,只要知道波特率不就很容易可以接收到总线上发送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