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设计软件

楼主(2008-10-07):
求滤波器设计软件,由频率确定参数的软件

网友A:
filterLAB

FILERLAB,以前用过,不错,主要是电容值都给你自动设为标准值,方便电路实际设计,已经验证过了,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B:
filter pro以及filter wiz

最狠的是filter solution

网友C:
回楼上的

最狠何解

网友D:
filter pro以及filter wiz

同问,最狠何解?

网友B:
最狠就是最好用……

网友E:
凌特

我还用凌特的 唉

网友F:
我都是毛估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