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电路有啥问题,我用9013替代hc04

楼主(2008-10-12):
(无正文)

网友A:
干嘛一定要加反相器?

OI3SWITH不会连几个毫安的驱动能力都没有吧?
直接驱动,光藕改为发射极输出也行呀。

电路还是有些问题,要么减小R6,要么加大R5。

网友B:
R8太大了

OI3SWITH低电平时9013仍会导通。

网友A:
光藕驱动电流不到3ma

Iled=(3-1.4)/620=2.6ma
按TLP521最小CTR=50%来算,光藕的Ic=1.3ma,R5才1K,光藕根本就不能饱和导通。

网友C:
去掉R7,R5换成3K

 去掉R7,R5换成3K

网友D:
3楼正解

OI3SWITH即使为低,而且为绝对0V,9013的基极都还有1.5V的电位,完全可以使9013导通.所以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