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干扰

楼主(2008-10-14):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性很多

1: die的制程上导致wafer内有异常物质,该物质因为高温而具有导电性从而导致POWER GATE 短路所以sensor有彩线问题-----这种现象一般是SENSOR 刚工作时没有或很细几乎看不见,工作一段时间后越来越明显.解决方法:数量少的话,上线前烘烤4H,再进行测试.数量多:让供应商吸收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在做OSD时,输出有垂直的条纹(没有颜色),但有时又没有。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期待高手分析。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

2:具体的原因我记的不是很清楚了,你可以看一下SENSOR的输出的DATA信号,你会发现有一个或多个PIN的输出有异常,现象是:低电平不够低或高电平不够高,这个是SENSOR数据接受端芯片的原因

网友A:
还有一种是分频,你这里显然不是

目前我所遇到过的就是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比较多.其他情况下也有可能但都是概率性非常非常低的事件

楼主:
我这系统中有几个通道,

我觉得好像是通道与通道之间出现串扰,
但却找不到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