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感和电容的选用原则,谢谢大家

楼主(2008-10-14):
比喻说我变压器的次级电压有效值为90V,经过桥式整流后,为了得到最小纹波的直流电压,那么如果选用滤波用的电感和电容呢?谢谢大家,我想要一个通用的计算公式,方便以后电路的设计,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C = (3~5)(T/2)/RL

网友B:
请问公式中负载电阻RL怎么计算呢

比如我整流后接一个电源模块,怎么确定负载电阻呢

网友C:
模块电源有输入输出阻抗参数

楼主:

公式C = (3~5)(T/2)/RL  的T是什么意思呀?还有RL如何确定,谢谢

网友C:
我想T应该是周器吧

你滤波的频率啊

楼主:
哦,谢谢

^_^以后要多多请教大家,真的谢谢了

网友D:
通常的濾波電容計算按2樓的公式也可以。

補充一下:
 C = (3~5){(T/2)/RL}
T=週期時間,T/2是指全波整流,半波整流則不要除2。
(3~5)=是取值常數,一般取4中間數就可以。
RL=負載電阻,按最大(輸出/消耗)電壓、電流計算。

网友E:
通常的濾波電容計算按2樓的公式也可以

C = (3~5)(T/2)/RL,这个公式可以参考大学的模拟电子技术

另外我个人认为,应该根据你想得到的直流电压相对交流有效值的高低,选择使用电感滤波还是电容滤波,如果需要小的纹波,我觉得还是∏型滤波吧

楼主:
谢谢大家了

以后要多多请教大家,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