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支一招,用多种方法实现Vout=Vin-0.1V

楼主(2008-10-15):
一到AD的模拟信号想让其减去0.1V,如何实现?
1.用运放,但是单电源15V;
2.不用运放,
请帮忙给个简图或者思路.

网友A:
Vin的范围多大?AD的范围多大?

楼主:
awey早啊!

Vin,0----5V;
AD一样.

网友A:
不早了,还没洗刷呢~~~

当Vin为0V时,再减0.1V不成负的了?

网友B:
为什么要减呢?

你的意思是想让AD量程要略大于输入范围而保证高位时的精度吧?我是这么做的:AD电源略大于输入电源0.2V。而且要用高精度低噪声或参考电源哦。

网友C:
有没必要这样做,增加成本

直接分压让输入比AD输入稍微小点不更好

楼主:
谢谢各位!!

今天出去了,刚回来,
早上我搞错了,Vin是1--2.5V,AD输入范围是0--5V,还请大家继续支招.

网友B:
回六楼

这样做有这样做的好处,直接分压在要求比较高的时候不是那么理想

网友D:
用运放吧。

LMV321,轨对轨,特便宜LM324 LM321家族的低电压轨对轨版本。

为什么不进入AD后数字做减法?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软件不可改呀,要能改就不用这么麻烦了,那位再给个图我试试.

网友E:
先出一个0.1V基准

然后输入和输出做差,反馈回来和0.1V比较。

网友A:
用运放,别指望能用电阻作出个减法器来

网友C:
Vin是1--2.5V,AD输入范围是0--5V

有没必要整复杂了再去测量?

楼主:
请再帮我看看

网友A:
哈哈...不错

0.2V改成0.1V
Vin串联一个5K的电阻

输出不用1/2电路

楼主:
谢谢awey!

在Vin输入处串5K电阻就和下面的5K把Vin变成了1/2,然后再*2........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这个运放的直流偏置,反馈电阻为负输入端引入了1/2Vcc,而正输入端却没有啊, ?????

网友D:
反馈引入偏置是正常的,不管它。

你要是真不懂运放的原理呢,你可以仿真一下,用EWB,只有几M的小程序,仿真以下这个电路。

反馈为负端引入的偏置是 (Vout1-0.2) * (10k/(10k+10k))=Vout1/2 -0.1

由于反馈和开环放大倍数的作用,运放正负端电压近似相等,正端和负端是一样的。正端决定了负端的偏置是多少(通过 Vout1和反馈)。

楼主:
谢谢楼上!

"反馈为负端引入的偏置是 (Vout1-0.2) * (10k/(10k+10k))=Vout1/2 -0.1"
这是动态偏置吧,我是想弄清楚在没有Vin时的运放的正负输入端的静态直流偏置.按你说的我仿真了下,如下图,请再对图说明一下好么,谢谢啦!

楼主:
输出波形图

楼主:
同上的仿真结果,不同的截图

网友E:
运放用正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