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了一身汗...恳请各位帮我分析以下.

楼主(2008-10-15):
我用示波器器去测市电220V经过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刚把示波器探真的地与滤波电容的负接在一起时,只听一声巨响,整个公司的电都跳了,不知道是为什么?L,N进线次序弄反了么?为什么会爆炸了?谢谢,各位能否跟我讲解以下.

网友A:
示波器没有隔离

正常情况下示波器不能用来测量市电电路的,当然一些具有较大阻抗的电路测量一下也不会造成什么问题。

网友B:
哈哈,你是英雄,佩服佩服,

要么用个隔离变压器,要么把示波器供电的地线去掉

楼主:
谢谢,能讲的具体点么?

爆炸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大的电流,能说说是怎么来的么?

网友C:
猜一下

是不是因为没有负载导致的----------纯属猜测

网友D:
怎么会这样,俺也不懂!

怎么会这样,俺也不懂!请各位赐教!

网友B:
电流通过火线,通过整流二极管,

通过你示波器的接的的夹子,通过示波器内部的地线,通过供电的地线,到了大地,

网友B:
是电流火线通过二极管到了电容的负端,再通过地线的夹子

但供电房那边的架构就不是很清楚了。

估计是漏电保护之类的起作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知道了.

我疏忽了.原来示波器的地是真正的大地.呵呵,原来我也可以当英雄.

网友E:
请问能画个示意图说明下么?

网友F:
这也敢,典型的菜鸟学堂,哈哈

网友G:
见别人这样玩过

把示波器当万用表用了,呵呵...

网友H:
为楼主敢于“分享”自己的过失

强顶!

网友C:
这帖应该置顶

避免更多的人犯错误

网友G:
楼上的建议不错,采纳

不单单是示波器,只要的交流市电供电的,电源输入是三个端子的(有一个接大地的保护端子)仪器,都是一样的。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没有前辈没有讥笑我.由衷感谢.

网友C:
同样的问题

人在哪种情况下是安全的:

A:脚离地,一手握火线,一手握零线
B:脚离地,一手握火线
C:脚踩地,一手握火线
D:脚踩地,一手握零线

网友I:
大家是从哪里知道示波器的地和三相电源线的大地连在一起

我今天才知道

网友I:
选b,没有构成回路

网友J:
地线和零线不是一个电势面

rt

网友G:
零线也是接大地的

零线接地的位置在电力变压输出的地方,而保护地,一般是在用户居住的建筑物处接大地。

网友K:
哈哈,见过横的,没见过你这么横的......

网友L:
以前零地是分开的吧,现在我们楼里不分了。。

上次正常情况下也烧了个泰克的。。。
一问楼里的电工,他也不知道怎么接的地。。
刚把探头钩上,还没动那鳄鱼夹,电就跳了。。

网友G:
现在的民用建筑大都没有接大地的线的

接大地线的要求是很高的,记得好象要挖3米深的洞,下面要放几十斤的盐,还要放活性炭,埋入多大的铁块等。

网友B:
啊,还放盐啊?记得CCCP说过接地的问题,

好像他说的是倒一车导电胶在埋地线的坑内。

网友M:
地线问题好普遍

如题,建议大家分析此方面的经验。在公司里装配设备,地线问题遇到很多,有些着实夸张,包括设备不工作,烧毁设备,强干挠造成设备异常工作诸多情况。

网友N:
嘿嘿,一般要求接地电阻小于10欧姆

网友O:
隔离隔离

刚开始测开关电源的时候烧了一个板子,就是吧它当成万用表了。

记得被测试品一定要用隔离电源,或者把示波器隔离。

后来我碰到凡市电等交流电处理时都很注意,教训啊

网友P:
呵呵,买AO施密斯的电热热水器都要求接真正的大地

如果不能接的话,AO施密斯的工作人员宁可不卖你热水器。。。

网友Q:
我也碰到过.

今天受教了.

网友C:
新的问题来了

如果直接用示波器来测量市电的话,并不存在整流二极管,会出问题吗

网友G:
不能直接测

网友C:
为什么呢

请版主解释一下原因

网友G:
示波器的外壳是接大地的(保护地)

而示波器的表笔的“地”是与外壳相连的,等于也是接大地的。
而电网的零线,对大地的电压不见得就是0V,你将示波器的表笔接到0线上,等于是将0线短路到地,假如电网上的电流非常大,你的示波器地线等效于是个分流器,可能会流过很大的电流。

还有万一供电端的零线断开,整个电网的电流都将通过你的示波器地线与大地形成回路,后果将很严重。

网友R:
有个仪器的火线和零线接反了吧。

关于变电室的 零线埋地里的施工我亲眼见过,90年左右的时候,一个大坑,倒满了废铁等下脚料,比如机床切下来的贴片都卷卷着。

网友C:
板主,就算电网上的电都流过我的示波器有什么问题吗

示波器难道没有内阻吗?如果因为电压过高的话,只能说示波器的量程达不到220V,并不能说这种测量本身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S:

搞电路要胆大心细

没有把握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示波器的夹子同大地是否相通。
跳闸不要紧,示波器别烧坏。

非要测,打到×10档,但夹子一定不要夹任何地方(除非大地)

网友T:
41楼

这是为什么啊?“非要测,打到×10档,但夹子一定不要夹任何地方(除非大地)”

网友U:
如果你用的是模拟示波器,把示波器的电源插头的地线去掉

如果你用的是模拟示波器,把示波器的电源插头的地线去掉就行了!

网友V:
整流二极管发光没??

网友W:
楼上不止一个人提出:把示波器插头的地线去掉---危险啊!!!

要出人命的!!!把示波器的电源插头的地线去掉肯定可以保证不会因示波器接入而将火线短路,但是此时示波器的外壳、探头外壳、夹子等都将带220V交流电,原来通过示波器保护地线而产生跳闸的那个大电流必将通过操作者的手---身体---脚--地面,后果可想而知!!!千万别去尝试!!!
顺便普及下安全知识:我们用到的绝大部分金属机壳,220V供电的仪器通常都是2类安全设备,就是带有附加保护接地装置,一般使用三端电源线通过插座连接机箱和地线,包括所有的家电、计算机、复印机等,另外也有附加保护接地端子的,如电热水器和一些洗衣机等,除了通过电源线接地之外,金属机壳上面还有一个螺栓和一根单独的保护接地线。

网友X:
忽悠吧

引用 网友W: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46楼: 楼上不止一个人提出:把示波器插头的地线去掉---危险啊!!!

要出人命的!!!把示波器的电源插头的地线去掉肯定可以保证不会因示波器接入而将火线短路,但是此时示波器的外壳、探头外壳、夹子等都将带220V交流电,原来通过示波器保护地线而产生跳闸的那个大电流必将通过操作者的手---身体---脚--地面,后果可想而知!!!千万别去尝试!!!
顺便普及下安全知识:我们用到的绝大部分金属机壳,220V供电的仪器通常都是2类安全设备,就是带有附加保护接地装置,一般使用三端电源线通过插座连接机箱和地线,包括所有的家电、计算机、复印机等,另外也有附加保护接地端子的,如电热水器和一些洗衣机等,除了通过电源线接地之外,金属机壳上面还有一个螺栓和一根单独的保护接地线。

-------------------------------------------

内部绝缘没被破坏前探头夹子哪来的220交流电?

网友Y:
LS,46楼是对的!真的会电死人的!!!

内部绝缘没被破坏前探头夹子哪来的220交流电?

难道你没看到LZ前面怎么测的???
LZ可是把“探头夹子”夹了220V市电整流后的负极,这个可是通过二极管直接接通交流市电的!
而“探头夹子”可是直接连接这示波器外壳和那些接地的金属插头的,这时谁要是去操作示波器,碰到了上面的金属件,不被电就奇怪了!!!

所以,宁愿“探头夹子”夹上去时短路、冒火、跳闸,也千万别“把示波器插头的地线去掉”啊~~~~
会出人命的!!!!!!!!!!

网友Z:
顶2ls

这个可是通过二极管直接接通交流市电的! 会出人命的!

还是加个隔离变压器吧

--ps楼主很强大,我老早就想把公司电柜爆了

网友Y:
呵呵,LS,光想可不行,赶快付诸实践吧!

O(∩_∩)O哈哈~

网友AA:
地电位

就是地电位不一致,有电位差造成的,我也出过这个错,我把电源的地线脚给剪了

网友AB:
有点想不通

   做示波器为什么把那个地接到三眼插座的地呢?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C:
搞啦半天还是没人分析清楚

我从前看到后。
我也碰到楼主这趟子事
但可喜的事
我没有烧示波器,没整个断路。只是烧了个保险
我用示波器直接测过市电,没烧。
但有个产品,我用示波器一夹。就烧保险。
示波器夹的是市电整流后负端。
示波器的夹子接的是保护地——大地。
但这个大地和市电的零线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AD:
唉,我也接过啊.

唉,我也接过啊,当时在实验室量,把整个PCB的铜都给融化了,好恐怖啊,桌子都镀了一层铜啊,呵呵。

网友AE:
..

是啊,一般都要使用隔离变压器
上次有个同事烧程序,直接把PCB接到220V市电上,接上烧写器的瞬间,整个公司得电都跳开了,他电脑串口也被打坏了,事后被老板骂了一顿。

网友:
这样

示波器要用浮地的,

网友AF:
示波器烧不了的

不就是把市电短路而已嘛,跳是正常的。
如果电源线里的地线接地良好,一般我不用夹子的,直接用探头量,明白了吧,意思就是地线和夹子是连一起的,不过是有点阻抗的(不明白里面是怎么弄的)。
另外,我们现在住的很多地线太假了,很多没有,我拿一条电线接着水管,另一端拿去小心的碰电脑机箱,冒出了漂亮的小火花。从此我的电脑就接地了,哈哈,洗澡不会挨电的啦,谁不想混就接什么燃气管(切记勿试)。

网友AG:
跳闸还好,恐怖的是不跳闸

几年前,做实验,类似楼主的情况,没有跳闸,示波器的地线马上起火,幸好手疾眼快把电源关了,没有出大问题。

网友AH:
学习了,菜鸟级

网友AI:
菜鸟的看法

  示波器应该只能检测小信号吧,市电220V太大了。
  仅仅发表一下看法,希望有点用。

网友AJ:
哈哈,俺也遇到过这种事情,烧了探头的地线~~

网友AK:
千万不能用示波器等仪器测量非隔离电源电路

交流电源是有一零线与大地连在一起的。 220V电源经整流后的负极是各通过一个二极管与电源的火线与零线分别相接。因此,将示波器(或其他仪器)的地线接整流电容的负极时,就等于将电源的火线通过一个二极管对地短路。当然会爆炸(拉电弧或跳闸)

网友AL:
呵呵,我上次试了4次

反正只是跳闸,没有爆炸

网友AM:
谢谢

防止后人再经历同样的遭遇.谢谢楼主!

网友AN:
我见别人遇到过.我不明白

今天看看真是啊.

要买示波器了,自己的东西可别烧坏了.....

突然想起来,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啊.那个220v的电是从380v变压过来的.对地隔离

注意啊.有些变压器输入和输出之间有一条线连着的.我记得做实验的时候就连过这么一条线.当时,也不知什么意思.反正接电压表没事.哈哈.那时候没接过示波器

网友AO:
呵呵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P:
晕,俺前一段刚把示波器的插头去掉了一个脚

..................-_-!

网友AQ:
帅!咱也能见下董存瑞了!

网友AR:
没有隔离

示波器用一个隔离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AS(2008-11-16):

以前我遇到过,当时我也吓呆了.可是想一下才知道,大部分的示波器是接了大地的,而大地是和零线相连的,所以才会发生火线和零线短路.

网友AT:
示波器有接地的,示波器的电源地和探头的地是联通的

所以你将探头的地夹在整流后的正负极都会短路。

要用普通示波器直接测量高压波形,最好的是用高压差分探头。

我这里有卖!

网友AU:
缘由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AV:
上面的讨论有的很不明白

我用的是一个日本产的示波器,就是2线插头,没有地线. 用来练手时直接测量220V的波形,还将夹子,探针反复对调测量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先看了上面的讨论简直不敢用了.
楼主那样测开关电源也做过,但也没发生异常.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W:
现在示波器都是小信号探头

原理大家都分析了 。要不就用个隔离变压器把示波器隔开。与其那样就把
示波器的地线不要插了。一般的办公室用电都是大地。在开关处有漏电保护开关。所以会出现你这样情况。建议选用隔离示波器,或是选用高压探头。但是一般都是很贵的设备。

网友AX: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到今天我才明白过来,谢谢各位大虾,可怜我的示波器挂掉了.

网友AY:
我也有过

把示波器给轰当机了,吓我一大跳,我那示波器是液晶的那种,坏了估计我一年工资没了。

网友AZ:
谢谢个位

现在才知道!原理示波器的地是真正的大地。

网友BA:
看看

我只是知道示波器的地和大地接一块,但从没想过会造成什么后果,从楼主的教训中的得到知识了,谢谢

网友BB:
18楼的同事你是菜鸟啊?
这样的问题也问,回去学下电工基础知识吧

网友BC:
遇到过

以前也遇到过一次,一直想不通,今天才明白过来

网友BD:
简单分析

1、首先贵公司的电源是三相五线还是三相四线转五线,在搞清楚之后要分清电源地、逻辑地,测滤波后的波形,是在负载前还是在负载后,直接用示波器量市电没有太大意义,不论从开发还是调试,如要测市电,直接用四位半的数字万用表足以,还好读数,且精度足够还方便。
2、一声巨响到底是什么在响,电容、示波器、还是什么?有可能本身示波器有问题。
3、如下次测量,尽量先检查示波器,如果非要量市电,尽量通过带漏电保护的插座量,保护人,我有因为数字万用表不过关,380v爆炸,蹦成**子的同事。
4、电容不过关,电解、固态、接上就炸。
5、仔细检查表笔连线,和表笔接口,事故的发生原因往往简单的你都不敢相信。
6、如示波器没坏,继续。找一个带漏保的插座,挂一个灯泡,先直接测,如通过,去掉负载不通过电容,直接测。最后挂电容。找到故障点。
7、通过以上,如你还活着,很好,老板可以和你聊天了。

网友BE:
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

火线和0线经过整流器相连,如果示波器接整流器负端,则火线或0线就通过导通的整流器,经过探头接入大地,形成回路,我是菜鸟,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

网友BF:
20楼分析不对呀

他只是把地线和零线接到一起而已。通常零线没有电压。也就是零序电压。三相不平衡才会有比较大的零序电压。所以一般情况下,零线接地没什么大问题。
他的情况应该是要么正好三相处在不平衡状态,或者他不是接在电容的负极,而是正极,把火线和地线接了,造成了单相接地短路。

网友BG:
最安全的方法是:

最安全的方法是:远离火线和零线,不摸它。。。

网友Y:
87楼还是没理解:220V整流滤波后,不管正负输出既通火线也

LZ说的是: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爆了一身汗...恳请各位帮我分析以下.

我用示波器器去测市电220V经过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刚把示波器探真的地与滤波电容的负接在一起时,只听一声巨响,整个公司的电都跳了,不知道是为什么?L,N进线次序弄反了么?为什么会爆炸了?谢谢,各位能否跟我讲解以下.

网友BH:
又烧了一个

哈哈!示波器表笔的地线与其电源的地线是直连,测高压时,不要接电源的地线。否则,万一你们公司插座的零、火、地接反,就等着跳闸吧!

网友BI:
楼主精神可嘉!

爆了你一个,拯救千万家!我顶

网友BJ:
是电流火线通过二极管到了电容的负端,再通过地线的夹子

不解了,应该是电流火线通过二极管到了电容的正端,示波器探头地接的是电容负端,这如何形成放电回路?

网友Y:
li_zw,电流从夹子流向电容的负端,再经过二极管流向火线

接地线和火线间可是220V的交流电压,要考虑正负两个方向!

所以:
220V整流滤波后,不管正负输出既通火线也通零线
当然,只是通半个周期

网友BK:
哈哈,你也算是高手

哈哈,你也算是高手

网友BL(2008-12-22):
把示波器供电的地线去掉

网友Y:
哇,好高的楼,好高的广告位

可行还是由很多人不明白:-(

网友BM:
广告位...

在这里,呵呵~

网友BN:
电话线那边也一样的道理

电话线两线分别是0V和-48V,所以用示波器测时,如果没隔离,可以简单的用万用表先测出0V的那跟线,也就是大地,然后用示波器的夹子去接它,探头就可以测电路板上的任一点了,不过要注意,你这样测的是相对于大地的波形,自已思想要反过来,当然如果能隔离的话最好把示波器隔离了再测,这样更直观,更符合我们的习惯。
当初我刚做通信这方面的也不清楚,直接接了,结果把电话线短了,还好只有48V而已,而且交换机有保护

网友BO:
顶一下!

楼主真强啊!

网友BP(2009-04-29):
脚离地还握火线?不踩绝缘体?

脚离地还握火线?不踩绝缘体?那岂不是吊在线上?这种杂技俺没耍过

网友BQ(2009-10-28):
引以为戒啊!!!!

网友BR: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网友BS:
此问题是刚学电子的人10个有9个都会遇到的。看是没有什么问题,其实学问很大啊,哈哈

网友BT:
此问题是刚学电子的人10个有9个都会遇到的。看是没有什么问题,其实学问很大啊,哈哈
引用 网友BS:

:D

网友BU:
楼主是英雄。。。没隔离就测。。。不电死算你运气。

网友BV:
小弟这回明白了!!!

网友BW:
我第一次测市电因为接市电不方便,用的是UPS供电,呵呵,逃过了

网友H:
有看头。
工程师们的效率并不咋滴嘛
这都半个多月了,还没有结论
怪不得多数人的钱不多……

网友BX(2010-02-05):
哈哈,学习了。有意思。没试过。

网友BY:
看来示波器的设计需要改进了,示波器的外壳接地是对的,但探针的地没必要和外壳连在一起。

网友BZ(2010-10-10):
学习了,以后得小心喽!

网友CA:
回复 网友G:

是否是因为示波器的阻抗太低了?当测试端子的地和测试正端分别接到电解电容的阴极和阳极时,使市电短路了。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CB:
这才明白那时模电实验课老师一直强调的问题呐~
学习了!!

网友CC:
1. 示波器表笔的负线和电源的地线是相连的,当于零线相连时,当然会出问题。
2. 如果用电池供电的示波器或者万用表来测市电,就没有问题了,因为表笔的负线和市电隔离。

网友CD:
电源设计偷工减料的下场!

网友CE:
要么用隔离,要么把示波器的地去掉。

网友CE:
这是用示波器的常识。

网友CF:
用示波器测市电,我是将探头的夹子夹在示波器的地上,这样测没事,我试过的。。

话说,做电子这行,不要说搞几千伏的线路,就这220V的,都搞的人心惊胆战的。。。

网友CG(2011-01-13):
示波器是可以检查220V的   但是量测的时候要把示波器的插头的接地端去了,不然你可能会把探头的负端接到火线上  这样就相当于把火线跟地线短路了   跳闸是必须的

网友CH:
示波器的输入端有个几十兆的电阻啊,你们有人知道吗?

网友CG:
*10档是10M    *1档是1M  印象中是这样的

网友CI:
回复 网友AI:
示波器是有 X1000的探头的,也就是说测几千伏都没有问题

网友CJ:
今天受教了,常常操作示波器,注意安全第一~

网友CK:
国产的示波器一般用开关电源供电,没有实现真正的隔离,貌似只接LN两根线一样会跳闸,
示波器测市电时一般都要加隔离变压器,但我用泰克的测过不用变压器一样没事......

网友CL(2011-02-16):
谢谢楼主,谢谢各位,学习到了。

网友CM:
明显,我们所说的零线和地线是不一样的,这个高中物理就学到过的,只有用三相制供电的零线才是真正的地线,不过那样要保证三相负载均衡,要不然,变压器负载不均衡,容易出事,20楼的图已经很清晰了,只要三相供电负载不平衡,零线和地线有电压的,被你的示波器接地,在保护器那里就是漏电,保护了。另外,提醒楼主,是示波器测量带市电的东西,必须要隔离变压器,连我们镇上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破厂技术员都知道,不是学高压的,别乱碰高压。

网友CN:
又学习了经验,哈哈

网友CO:
要看一下你们的电路是否装了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CP: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整个实验室都断电跳闸了;
后来用了个隔离变压器,就可以正常测量了

网友CQ:
我同事使用高压探头测量母线电压,未加隔离,直接将探头烧坏,而且是连烧两个高压探头。

网友(2011-04-01):
整流后对地有高压,示波器机壳接地,机芯对机壳300V击穿。

网友CR(2011-05-17):
原来如此

网友CS:
:lol    哈哈,十五年前俺亲眼目睹过,场面可壮观了!
顶!

网友CT(2013-09-25):
猛人  佩服

网友CU:
示波器的探头有隔离的和非隔离的,但是一般没有人把220的市电直接整流后给电容,怎么也得先弄个保险,NTC,电感

网友CV:
呵呵,年轻时我也犯过这个错误!

网友CW:
是这样的,示波器的控头信号端跟信号地有限压保护的,示波器的信号地与大地之间也有限压保护。你只要把信号地与测试板的零地相连,探头的放在*10的状态下,他可以起到400V的保护,不会发生以上状况,是不是*1的测量的,或者信号地没有接到N端上。

网友CX(2013-10-30):
警钟长鸣~

网友CY(2013-12-24):
我在学样有过作实验,电力电子的逆变电路还是什么的也是直接用示波器测,结果保险丝烧了,每次都是,后来老师好像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CY:
是示波器内部地的问题,具体怎么说的忘了,

网友CZ:
这个时候,请用高压或者差分探头...或者示波器不要接地...

网友DA:
引用 网友B:
通过你示波器的接的的夹子,通过示波器内部的地线,通过供电的地线,到了大地,  ...

支持!

网友DB:
引用 网友B:
要么用个隔离变压器,要么把示波器供电的地线去掉

把示波器地线去掉测得不准啊,因为PCB的地不一定和示波器的地电位相同。

网友B(2014-02-04):
引用 网友DB:
把示波器地线去掉测得不准啊,因为PCB的地不一定和示波器的地电位相同。 ...

麻烦兄弟看清楚,我说的是把示波器供电的地线去掉,不是把示波器探头的地线架子去掉。

网友DC:
示波器不隔离,lz颇猛啊

网友DD:
原因如下:配电房所谓的零线是和大地连在一起的,地线是在最近的地方做的地线是保护人身安全用的,因为配电房的地线到用电器之间线路比较长有电阻,而电器在使用中有电流,所以和地线之间有电压,人往往是站在地上,所以一旦电压超过安全电压(56V)就容易触电而产生危险,所以,一般情况下要打地线。示波器测量波形时,如果遇到的是电源直接整流,就相当于只有一个二极管直接接地了,所以示波器就要接隔离变压器

网友DE(2014-12-15):
顶起,很好的安全贴~

网友DF:
这个我也有教训,如果是做电源,示波器的地千万不要接

网友CL(2020-04-24):
为什么示波器不能直接测市电220v而要接个隔离变压器?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63524406/answer/955021365

网友DG(2024-01-11):
如果示波器是浮地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DH:
引用 网友C:
人在哪种情况下是安全的:A:脚离地,一手握火线,一手握零线B:脚离地,一手握火线C:脚踩地,一手握火线D ...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