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级恒流源的产生和测试。

楼主(2008-10-16):
  各位好:
  最近要做一个测试贴片LED的漏电流,需要做一个0.1---1000uA的恒流源,我 查资料一般的的恒流源的都是毫安级,通过压控实现。想问下各位,现在如何实现这样的微恒流电路。
  还有就是产生这样的电流后,我要通过I/V变换来进行验证。这样的小电流电路测试电路怎样搭最好。能准确测试出这样的小电流。

   第一次发贴,大家帮忙顶下。。。

楼主:
没有人顶呢,大家都还没有上班??

没有人呢,自己顶下。。。。

楼主:
版主在呢。

awey兄发表下你的看法啊。

网友A:
与mA级的电路一样

就是要注意小电流时,那种三极管输出的忽略Ib的电路,此时,Ib就不能忽略,所以要将三极管改成MOS管。

楼主:
谢谢版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如果用MOS管,就可以忽略IB,同时因为I=U/R,只要我改变R的值就可以达到改变电流的目的,只要我把电阻加大,那么采样的恒流电流就可以达到UA级。通过I/V转换来测试电流电流大小。

 不知道对于UA级的电流放大,有什么好的方法??是否可以给一个参考思路。

网友A:
测试uA级的电流

可用常见的运放做的IV转换电路,此电路因输入等效电阻为0,对被测电流不会有影响,但要求运放的输入阻抗高,输入偏置电流小。

如果被测电流本身的内阻很大(恒流),也可以直接串联电阻,取压降来测量。

楼主:
可以直接串联电阻,取压降来测量。

也就是将一个电阻一头接恒流输出,一头接地。通过该电阻的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形式,然后再送往运放。。。

 如果直接用运放做I/V转换,就是那种跨阻放大器吧,

网友B:
难度相当高

对于0.1uA级的电流,就测量而言就已经非常的困难,更别说要做成信号源了。

网友A:
0.1uA级的电流,对现在的技术来说,算是大电流了

0.1uA=100nA=100000PA
现在PA级的才算是小电流。

楼主: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思路?

  对于小电流,检测可能要好点,以前做过一个血氧的电路,检测光电池的电流。但是产生这样的恒流源,确实还没有什么好主意。

知道的都出下主意啊,我来实验,呵呵,把实验结果告诉大家

楼主:
哎,问题太简单?

怎么没有什么人出来发言呢, 高手都忙什么去了?

网友C:
分档

1  分档。当动态范围很宽时,应分若干档。不然很难精确调节到设计值。
2 用高输入阻抗运放。
图为示意,细节不尽述。

楼主:
终于有人贴图了

 谢谢,不知道你验证过没有,没有的话,我测试后再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D(2023-08-01):
发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