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压 跟随器 设计

楼主(2008-10-21):
本人刚参加工作,在工作中遇到这样一个难题要解决。
   产品要用到示波器的的测信号的线,但线的探头有×1,×10两档。电压从探头输入,如果我输入5V,打在×1档时,线的尾座输出是5V;打在×10档,线的尾座输出是0.5V。
现在我想在尾座接上TL082做电压跟随器,输入5V,但当我把探头打到×10档时,从TL082输出的电压不是0.5V。

网友A:
呵呵

是小于0.5V吧?

网友B:
设随前面接个900K的电阻到地

RT

网友C:
探头的阻抗太大了.

网友D:
唉,不是就对了

网友E:
对啊

明显阻抗不匹配嘛

网友F:
阻抗不匹配!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是1M。你这个运放输入电阻几乎是无穷大。
需要分析信号源的特点:频率?直流?交流?
估计1档和10档,输出电压都是一样的。

示波器抬头的10档,其实就是串联了一个10M电阻和可变电容。

网友G:
我的理解

改变电阻R的大小试试,看行不!

网友H:
你的运放是不是但电源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