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电压 跟随器 设计

楼主(2008-10-21):
本人刚参加工作,在工作中遇到这样一个难题要解决。
   产品要用到示波器的的测信号的线,但线的探头有×1,×10两档。电压从探头输入,如果我输入5V,打在×1档时,线的尾座输出是5V;打在×10档,线的尾座输出是0.5V。
现在我想在尾座接上TL082做电压跟随器,输入5V,但当我把探头打到×10档时,从TL082输出的电压不是0.5V。怎样设计跟随器才能使得输出的电压为0.5V啊?

网友A:
o

TL082电源电压?这都没提供

网友B:
探头是输入信号的。

我想你的意思是想让那个×10档变换下放大倍数吧。
那你应该反过来接运放的输入和输出,结成一个正向放大器。

网友C:
运放供电多少?

如题

网友D:
你本来就要求0.5V输出,那何必再加跟随器?

网友E:
先搞懂示波器的输入阻抗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大约1M和一个小电容的并联。
×1时是直接连通。
×10时是串联一个10M电阻和可变电容。

如果你的运放输入不接负载电阻,自然电压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