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反馈的判断

楼主(2008-10-22):
关于正负反馈的判断,大家众说纷纭,我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个最简单的,最直接的判断方法,期待大家的回帖。。。。。。。。。。

网友A:
瞬时极性

网友B:
瞬时极性

瞬时极性

网友C:
若同时有正负反馈的呢

楼上?

网友A:
同样可被检出

网友C:
楼上让大家见识下你的分析

下图如何得出正反馈或负反馈的结论?

网友D:
Io=Vin*(R4/R3)/Rshunt=Vin/10Rshunt

网友E:
这种情况下,正反馈和负反馈分开分析吗?

6楼图中2,3脚肯定电位不相等,虚短虚断不成立呀.awey请进一不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D:
6楼的电路是个脉冲恒流电路

虚短是成立的,此电路的分析本论坛已有过许多次了。

网友F:
不会吧? 差分输入就不会看了???

那要是更复杂些呢???

网友D:
这个电路其实不用分析,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什么功能

假设Rshunt电阻上端电压是Vo1,下端电压是Vo2

运放2脚电压是Vo1×10/11
要使运放3脚的电压也等于Vo1×10/11,则Vo2必须为 Vo1-Vin/10

得出Rshunt上的电压等于Vin/10

网友G:
解释并深入一下,算是一个稳态判断法吧

参考运放,有----

1 切记:不是“正反馈总是接到同相输入端,负反馈总是接到反相输入端”。
2 当反馈引用与输入为同相的输出时,“正反馈总是接到同相输入端,负反馈总是接到反相输入端”成立;如为反相输出,则结论相反:接同相输入端的是负反馈,反之是正反馈。

----感觉所谓的“瞬间极性法”比较麻烦,要一步一步地追下去,不必,根据上述方法,直接用稳态相位(极性)考量即可,但要注意,反馈有交流反馈和直流反馈两种,而交流反馈则是建立在直流反馈的基础上的。

其它参照此法判断。

前图中,R2和C1是负反馈,R4是正反馈。电路的主要意图好象是::::::暂略,楼主说说看。

网友H:
呵呵

管他正反馈还是负反馈,按虚短、虚短原则列出方程,解方程,中间参数全部消掉
得:Io=Vin。哈哈,简单!

网友I:
13楼,Io=vin/0.1

网友C:
就是想看看瞬时极性分析此类问题

对于那个计算结果倒没有计较。

网友J:
是不是IC的问题?那要是更复杂些呢???

是不是IC的问题?那要是更复杂些呢???
相关链接:http://www.ic-igbt.com/IC/MPS/

网友K:
图中也有正反馈

网友H:
回14楼

汗!14楼你有没有算过啊?先算了在说吧
自己看看awey大哥的结论,也是Io=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