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虚短虚断的概念,请教大家。不胜感激

楼主(2008-10-22):
我所知道的是对于虚短虚断,其成立条件是运放的开环增益无穷大,并且电路中存在深度负反馈。
对于下面这个电路,我是这样分析的:
信号从负端输入,那么当VN增大时,那么根据VO=(VP-VN)*A的关系,当A很大时,则使得瞬间VO非常大,那么VO反馈至VN端的电压也增大,但这时,VO会使VN增大啊,这样这种反馈就会使得运放工作于饱和区,虚短虚断的说法也不存在啊。
当正确的是,这种情况下可以用虚短虚断来分析。请问我这推导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注意这是“负反馈”

“但这时,VO会使VN增大啊”,这句话说错了,只有正反馈才会这样。这是负反馈,VO的作用是使VN减小。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忘了这图应该是双电源供电的

网友C:
v0会使VN增大是对.

不过作用运放 的是VP-VN.所以VO是减小的.

楼主:
谢谢四楼。原来是输入与输出是反相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