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图,使用来检测电池电量的

楼主(2008-10-23):
电池电压在12-13V之间,经过放大后,送到C8051F005
这样做可以吗?
信号稳定吗

网友A:
不好,运放的放大倍数小于1.

网友B:
你的测量精度?

1、你的要求:电池电压在12-13V之间,你的测量精度需要多少?

2、你的电路是把电池电压从12-13V搬移到AD采样的电压范围,这样做有个不好,运放实际上起到“压缩”的作用,为什么不把电池电压减去12V,剩余的部分进行放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