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下面这个V/I哪里出问题啦

楼主(2008-10-23):
这个电路是我在网上找的,是用做 V/I 电路实验的。
理论上分析的结论是:如果R1=R2=R3=R4, 则 I0= Vi / Rref.
可实际上测出来就不是那么回事。 我搭的电路是:R1=R2=R3=R4=150Ω ,运放用的是LM324 ,Rref=150Ω。
测量的结果:对应图中的电压分别是 ① 1.62V   ② 4.65V  ③ 3.25V  ④ 1.2V  ⑤ 1.2V  ⑥ 1.2V
①和② 按照虚断来分析的话,应该是相等的,怎么相差那么大呢?而且结论也不是 I0= Vi / Rref。 会不会是我的运放用错了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啊,困惑中……

网友A:
Vi 是多少?

楼主:
Vi是5V,忘了说了

网友B:
o

r1 r2 r3 r4 太小了

网友A:
Vi是5V,点4是1.2V,点2能有4.65V?

网友C:
运放供电多少?5V太大了.饱和了吧.

网友D:
电源电压多少、RL多大都没说

网友E:
Vo=Io×RL+Vin 能满足吗?

网友F:
很显然是运放供电电压过低

同意孤星119在6楼的说法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已经解决了,R1~R4=100K,LM324的供电电压用24V的就可以了

网友G:
我也想用这个电路,但是不知道怎么分析精度,搭便车请教

我想用这个电路作电流驱动.由于驱动电流比较大,Rref想用0.1或者0.2欧的功率电阻.
请教:用这么小的Rref,对其他零件的精度有什么特别要求吗?其频响怎么分析或估算?

网友H:
6楼正解,当然是饱和了

网友:
这个电路确实很准

我用OP07,电阻是10K,用MULTISIM仿真,确实很准。误差在0.001MA。

好东西

网友I:
有啥难的,好坏就看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