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越轨了

楼主(2008-10-23):
(无正文)

网友A:
出轨很正常,看你是怎么看的

蜂峰值的话最大能24V呢

网友B:
看错了,以为是卧轨

冷汗都出来了,再仔细看发现不是

网友C:
我以为是说版主NE5532有越轨行为呢~

楼主:
是不是差值在24V就可以?

比如 正负12V供电  输出为-6V到18V ,-10V到14V等等,也行????????????

网友D:
我也以为NE5532越轨了

网友E:
re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最多是出现一个尖峰脉冲吧,这还是能理解的,应该不可能持续这个电压吧,,俺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F:
我还以为是“变轨”了呢

都是让神7闹得

网友G:
输出负载会不会本来就有上拉?

网友H:
吓我一身冷汗……

示波器伺候。

网友A:
哈哈,LS还以为被LZ抓住把柄了....

网友I(2008-12-05):
10楼没有越轨呀!

只是出轨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