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皮肤电的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24):
电路如图所示,现在电路的问题是:
电路的输入波形是-4V---+4V左右。
1、电路反应不灵敏,输出波形是要不一直是基线,要不就是一个方波
2、输出脉冲的下降沿斜率不一样,下降到一半的时候就往外撇,看着很别扭,我怀疑是当U22的7脚输出降到0.5V以下的时候,D23导通,导致放大倍数降低,所以脉冲的下降沿会向外撇,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U23-B的7脚输出把U22的输出给反相了

我通过示波器看的U23-B的7脚输出把U22的输出给反相了,而U23A的输出是在0.6V以上的,这样把U23-B输出的0V以下的信号就给屏蔽掉了,这个是不是反应不灵敏的原因呢?

楼主:
恳求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波形问题如附件所述

波形如附件,如何变换?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皮肤电其实质就是皮肤电阻,你的奇怪波形是一大坨东东自已

你用示波器顺着信号流向一级一级往下检查

皮肤电反应最早叫心理电反射,但这一词不甚确切,以后一般都采用皮肤电反应一词。其机理是:在情绪状态时,皮肤内血管的舒张和收缩以及汗腺分泌等变化,能引起皮肤电阻的变化。皮肤电反应仪就是以此来测定植物性神经系统的情绪反应。最早研究这一现象的是费利(C.Fere),1888年他把两个电极度接到前臂上,并把它与弱电源和一个电流计串联。他发现当被试被音叉、气味等刺激时,电流计就迅速偏转,后人称之为费利现象。以后皮肤电反应即被广泛应用。传统的测量方法以电阻为定量单位,它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即惠斯通电桥,使用时可以调节有刻度的电阻器到零点,来抵消未知的(即被试的基线)电阻,然后从电阻器的刻度上读出被试的电阻;第二部分是在电桥上串上一个放大器,以把电流的变化放大。目前,新型的皮肤电反应仪就在此基础上,向小型轻便化和灵敏准确化发展。

用皮肤电反应(SSR)的方法来动态的、客观的判定糖尿病患者的交感神经功能

网友B:
请问你现在量测到的脉冲的频率是多少?

严重怀疑你量测到的是人体感应到的50Hz的杂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