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电路的计算问题

楼主(2008-10-05):
大家好,我这有两个电路,应该并不难,但是我对电子不在行,偏偏工作中遇到了,我自己试着算了算,结果和实际根本不相符,所以在这里请教诸位行家,希望大家给计算一下输出与输入的关系,最好能给出个表达式,谢谢诸位!!!

网友A:
图1不是接成跟随器了吗?

输出与Vs无关。

网友A:
图2 C1让高频接成跟随器----不能放大

R2与R1则对比例放大(低频)有作用。

网友B:
图2应该还有一个减法的 功能吧

如题

网友C:
图1不甚明白C1,C2的作用。

图2;V0=Vin(1+R2/R1)-R2/R1

网友D:
图2:积分电路

U0=Ui-1/R1*C*∫(Us-Uin)dt
R2用来抑制低频信号增益.防止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