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8-10-29):
一个简单三极管的问题困惑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达人解惑一下

如图所示 NPN8050三极管 射极接地 基极结220R电阻 电阻接到单片机P1.1口 集电极接5V继电器 继电器另一端接5V电源,继电器输入端口并电容和二极管

现在的反映是一上电继电器不动作
P1.1置1  R36 左 和右都是 0.63V   Q8_C是4.45V 甚是奇怪 应该是把三极管当开关管用的,
BE通 CE就通  谁人解惑一下,甚是感激,共同学习。

网友:
是51吧?改成PNP,单片机输出0来驱动。
高电平电流太小,估计三极管无法导通

网友A:
IO输出加1K左右上拉

还有,C27干嘛这样并,不怕三极管坏吗

网友B:
呵呵!

2200UF电容,这个三极管要完全导通的话,估计要费不少时间,功耗也大,
容易坏。
去掉电容吧。
另外去研究一下GPIO的特性,连GPIO的特性都没有搞明白,
还是不要搞设计的好,这是基础。

如果GPIO是推挽输出的,220欧姆的电阻也太小了一点。

楼主:
受教了 GPIO的特性我一定把它弄明白

谢谢各位

楼主:
是应该自我汗颜一下的

做单片机这么长时间GPIO特性一直模糊不清,甚是自惭!谢谢gx_huang的教诲

网友C:
“BE通 CE”就通?有问题吧?

网友D:
根据情况而定

由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当然其它一些控制信号类也可以参考本文),除了考虑如何驱动,还有一点需要考虑,就是在单片机上电未完成复位时,这个继电器应不应该吸合,以51为例(楼主没有说清楚前面控制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单片机不同,有些许差别,建议以后提问题时说清楚所有相关部分),上电复位时为高电平,以这种电路,是上电时继电器就吸合(当然你的电路有问题,当然吸合不了),然后由单片机来控制释放.如果是要求复位是不吸合,而由单片机来控制主动吸合的呢?电路就要改一改形式了.这个电路中没有吸合是因为51的输出灌电流太小(输出1时的电流),其实大部分数字电路的灌电流都很小,除非有一些特别的设计,而吸收电流(输出为0时)的电流较大,解决的方法是在MCU的口线上接一上拉电阻,具体数值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但不可超过MCU口线所能承受的能力.建议楼主去好好学下模拟电子线路一些知识,数字电路也是在模拟的基础之上的,所以靠的还是模拟电路的基础.谨供参考!

网友D:
补充

刚刚楼上也说了,电容要么去掉,要么把负极接地,否则频繁切换的话,恐怕管子保不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