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池信号这样放大对吗?

楼主(2008-10-30):
图中是一个光电池放大电路,这样接对吗?用的差分运放?光电池怎么样电路才能去掉暗电流的影响呢,让运放在没有光的时候输出信号是0V.

网友A:
不对

光电池应该采样i-v变换电路

楼主:
IV

这不就是IV变换电路吗?光电池电流在电阻上形成电压,然后电压用差分放大?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

因此检测连续变化的光照度时,应当尽量减小负载电阻,使光电池在接近短路的状态工作,也就是把光电池作为电流源来使用。

上面说应该尽量减小负载电阻。如果光电池的负载电阻小了,近似短路的情况,那么在负载电阻上怎么取得电压啊?

网友B:
~ ~ ~

在ref端加调节电位器来调0,不过好像不适用于批量生产啊。。。
或者在ref活out之间加伺服?

网友C:
这是输入阻抗为0的I/V转换器

电路中A点的阻抗就是0,所以光电池工作在纯粹的短路状态,Vout=Iin×R

网友D:
re

为什么要用IV变换呀?光电池不是光信号转换为电动势呀,也就是说它的输出信号是电压呀,如果是电压的话LZ的电路是正确的呀..

如果光电池输出的是电流信号的话,那得用六楼的图

网友E:
1 楼图也是对的

很多场合完全可以用
I/V 并不是只能用虚地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