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的

楼主(2008-10-30):
电路如图的

请问这个电路的R4是什么做用的?
R1和R2构成分压,给电压比较器一个固定的比较电压,
R3和C1构成RC充放电电路,确定输出频率的,
R5是上拉电阻的

就是看不懂这个R4是做什么的
在电压比较器中似乎不用反馈,就是要器件在非线性区工作

网友A:
有了R4才能组成施密特电路,也就是滞回电路,使电路震荡.

网友B:
怎么我也觉得没R4也可以震荡啊?

网友C:
2楼是对的

2楼是对的。
如果没有R4,估计输出波形就是一个非常窄的尖脉冲,或者干脆就叫噪声好了,更本输出好看而有用的的震荡波形。

网友D:
R4是正反馈!

网友E:
没有R4比较回差没有,无法输出确定的方波!

网友F:
刚才在哪哪复过了?

没错,是复过了。

网友G:
o

应该是自举吧

网友H:
顶2楼

没有R4就不振荡了,他是正反馈回路,每次输出翻转后,就改变同相输入端电平,当通过负反馈给电容充电到越过正输入端电平时,输出就再次翻转,从而形成振荡.

网友I:
请楼主注意

这是比较器(当然运放作这个电路也行),试着不用运放的思路去理解一下看看,
这样看R3就不是反馈电阻,而是充放电电阻,U0输出要不是9V要不是0V,为9V与0V时,同相端的电压是两不同个值,电容充放电时它的电压与同相端的这两个电压比较,就会输出波形了.

注意的是用比较器的思路去看,不要去算什么放大倍数什么的

网友H:
顶11楼,说的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