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代替隔离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8-10-24):
请问各位高手,我的DA输出5伏信号,我通过运放将其变为正负10伏输出,同时还要保证较好的隔离,除去用隔离运放,是否还有其它的好办法呢?

网友A:
建议用PWM作用DA输出,只要用高速光偶隔离PWM,再滤波放大

如果没有PWM,现将DA输出进行V/F转化,然后再光偶隔离,放大

楼主:
精度问题

谢谢楼上的,我还有个问题如果用pwm,对模拟信号的精度会有影响吧,我要保证较高的精度怎么办呢?(我的DA是12位的)

网友B:
那就先数字光耦传输后再做DA转换

网友C:
线性光耦

网友D:
4楼方法好

网友E:
看看哦

4楼的的确是精度最高,又隔离的方法;
只是速度上会不会受限。
真希望大家能给出更优的办法。

网友F:
用数字隔离芯片

把4楼说的 数字光耦 换为数字隔离芯片不就好了?如ADUM1400/1402。速率100M,还吧够吗?!

网友G:
数字隔离芯片用ADUM1200系列

网友C:
价格问题

网友B:
用高速光耦串行传输数据,成本最低

高速光耦速度可达10Mbit/S,你的速度要多快?

网友A:
精度取决于器件的好坏和最后的标定

期间的线性度越高,标定结果越好。光偶传输占空比失真越小越好

楼主:
我的办法,请指教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目前定的方案是前面加ADuM1400数字隔离,后端接AD5724,一个12位精度,正负10伏输出的芯片,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解决了隔离和精度的问题。

网友H:
adum2400

adum2400 20左右一片4路的磁隔离,按照你的方法,隔离问题是解决了,对于精度问题还要看具体的模拟电路,布线,但是据我所知12位精度不算太高,电路容易达到这个精度的

网友I:
这位小哥的方案好像是不计成本的哦!

5~10块钱就可以做出来的东西,还非得花个百八十的。
awey说的是不错的,如果是直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