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放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10-30):
各位:
    我们知道,运放的线性运用时,正负输入端应该电阻匹配。但是,我在一个产品的手册上发现这样一个电路图。
次电路的意图是把一个正弦波上提一个电压(Vref)。感觉到他没有用到电阻匹配。为什么呢?会有什么影响吗?
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5161727799.jpg

网友A:
取决于你使用的运放和具体应用

若你的应用对输入端的偏置平衡要求一般(如你的意图)或运放本身偏置影响较小,则可以省略那个电阻。

楼主:
谢谢

谢谢二楼朋友,
请举例说明需要平衡电阻的情况好吗?
多谢了。

网友B:
你这个应用一看就知道不需要匹配

普通应用,运放的输入阻抗起码几兆以上,你的是低阻应用,没有关系。
能省钱就省钱,如果是小信号高精度才考虑。

网友C:
意图是把一个正弦波上提一个电压(Vref)

一句里有答案。

后面应该是交流耦合的。有没有失调电压,匹配得好不好,关系不太。最多就是信号上下限幅度略有限制而已。

---------
……运放的线性运用时,正负输入端应该电阻匹配。但是,我在一个产品的手册上发现这样一个电路图。此电路的意图是把一个正弦波上提一个电压(Vref)。感觉到他没有用到电阻匹配。为什么呢?会有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