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弱弱的两问

楼主(2008-10-31):
1.为什么要接负电源,是不是不需要负电压输出时不需要负电源?
2.运放的电源电压是不是越高越好呢?是不是比需要输出高就可以了?
例如我的同向比例放大电路需要输出0.5~4V的电压时LM358的电源就可以是0V/5V呢?

网友A:
5V单电源LM358输出到不了0.5V

网友B:
放大交流,单电源加直流偏置,另外LM358好象不是rail-to-rail

网友C:
re

运放不一定是要用双电源供电源的,,运放内部没有参考地,运放也不知道你给他供的电是多少的,它只知道两个电源端的差值,,比如说我给他一个30V的电压加在它上面,假定我定义以15V为0参考,那也可以认为它是+/-15V的供电呀,,只是这样的话这个参考是不稳定的.

如果不用双电源的话,运放也不能有反相放大等功能(电源的地为参考),....

网友D:
俺谈谈电源的电压问题。

OP的电源电压够用即可。

在精密放大电路中,把电源电压的波动也换算成OP的外部噪声。

电源电压高的话波动也大,噪声就大。

网友E:
电源电压不宜过高,够用即可,正负应该是相对输入端而言

网友F:
建议仔细分析研究运放资料的各项参数的意义!

连三极管的参数是什么含义就设计模拟电路,容易出问题呀!

网友G:
LM358虽然不是rail to rail,但能输出0V,文档资料
 ST LM358 文档描述  LARGE OUTPUT VOLTAGE SWING 0V TO
(Vcc - 1.5V)
  LZ说法都正确。

网友H:
我也刚开始学习运放

常用的运放有哪 些?
LM358,LM324?
OP07?
其它罗卜白菜一样使用的OP有哪 些呢?
价格人低国内用量多的那种有哪 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