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测量放大路(IC:U4)的1,2脚电阻时

楼主(2008-10-31):
数字万用表MΩ级单位,测得阻值后面两位数总是在跳变.大概范围:1.823MΩ~1.819MΩ之间跳变,IC,电阻,电容都是好的(换新的也是一样).其中网络标号:IN_OPM,PUMP_PWR接到串口9针,现串口没接电脑,不知为什么U4的1,2脚电阻一直在变化(数字万用表是好的),这到底是啥原因引起的??请教一下!多谢.
还有放大器U4的5,6,7的放大倍数如何计算?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6112859946.jpg

楼主:
补充一下,U4的2脚接PUMP1器件的4脚.

测量阻值是没装PUMP1器件的情况下测得的.

网友A:
1、量的时候断电了吗?

2、U4的5,6,7的放大倍数如何计算?
   Uout = I(PD1)×(R16+W2)。

楼主:
当然断了电测量,急啊!

我这个是激光器内的PD(光电二极管)接电压跟随器,测得U4的1脚上的电压在MV级时有几点几MV的变化.也就是前面测得的U4引脚1,2的阻值变化引起来的,不知是什么原因,谁能帮我解决一下,或者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B:
测运放的输出和输入之间的电阻,没任何意义

万用表的电阻档是有一定电压输出的,这个电压加在运放的输入输出之间,会使运放内部的半导体器件得电,会有什么结果,谁也不能确定。

网友A:
如果是断了电测的,

那就可以肯定是有虚焊、假焊存在了!

网友A:
从你给的图上看U4的第一脚就应该是0的,

你所测到的“几点几MV的变化”只是你的测量接地点和U4第3脚之间的压差而已,很正常,但可以看出你的PCB设计不是十分合理,地线的走线不是很好。

楼主:
为了方便说明,上面电路断开了PUMP1的4脚连接至U4的2脚.

测IC引脚电阻时,是没装PUMP1器件的,而测电压时是安装了PUMP1(激光器)器件测得.真是晕死了!我现在重新焊接了一次,还是在变化.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