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驱动问题

楼主(2008-10-31):
我们用光耦控制12V直流灯的通断,灯接12V,通过光耦拉低点亮。可是这种灯的工作电流大概80MA左右,可能光耦输出不够,反正是不能够正常拉低,我后来判断是不是光耦坏掉了,可换乐小电流灯后,光耦就能够正常拉低了。难道光耦可以自动保护么,哪位大侠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光藕的电流传输比

RT,光藕的电流传输比太小了吧

网友B:
光耦可以自动保护?你高手。

楼主: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但是。。。

光耦输出电流可能没有80MA那么大,但是如果略大于它的承受能力的话,难道它就不能导通了么,或者输出电流过大,为什么不会烧掉呢

楼主:
请大家指教

为什么呢,楼上两位

网友C:
你的图呢,应该是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D:
楼主了解一下光藕的原理再来讨论好不好

你也不想一想,要输出80MA得要多达的驱动才行

楼主:
楼上的楼上,谢谢

至于楼上老兄啊,你配好眼镜再看我的问题好不好,我就是说在达不到的情况下光耦会是怎样的情况。是根本不工作还是会烧坏呢

网友A:
光藕不会烧坏

光藕不会烧坏的,只是输出电流饱和了,看看PDF就知道了,驱动电流乘以电流传输比就是后级最大输出电流,如果后级电流大了,就饱和

网友D:
屁都不懂还敢这么拽

这就是年轻人

楼主:
还是谢谢楼上的楼上

lyjian,实在不想和你打口水仗,不过你骂我就好了,何必连累其它年轻人。我问的问题可能是很幼稚,但是楼上其它几位前辈为什么就没有那么多屁话呢,莫非是你年纪大,存储的屁就多了?

网友E:
骂人不好

楼主:
道歉道歉

这个论坛是我经常上的,也帮我解决很多问题,今天下午我很不冷静,向论坛所有朋友道歉。

网友F:
它自己有"限流"特性

外界能提供的电流不够时, 输出饱和, VCE 很低
外界能提供的电流"企图"超过时, 输出就近似成了恒流源: IMAX=IF*CTR

说是自动"保护"特性也有一定道理

但恒流是不足以充分保护的, 如果 VCE 过高, 总功耗太大, 还是可能烧坏的

网友G:
心平气和点

讨论问题讲话激烈点没什么关系,都是搞技术的吗。但不要动粗啊。真正的技术都包含在最基础的知识里面。很多高手不懂的东西或许就是我们中已经学过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