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滤波电容的接法有多大差异?

楼主(2008-10-31):
(无正文)

网友A:
显然第一种

  第一种是差模滤波,第二种是共模滤波

  最好差模共模结合起来,差模电容值要远远大于共模电容值

楼主:
回vwwj

就是说每一段电压检测都用单独的运放处理的话,采用差模滤波的话效果会比共模滤波的效果要好?

网友A:
要看噪声是什么类型的

  共模噪声要共模滤掉,差模噪声要差模滤掉

  不知道的先分别RC共模滤波,再用大差模电容滤掉差模噪声。

楼主:
如果噪声只从V1的正极进入,通过V3的负极出去的话,那算是共模噪声还是差模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