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想个电路吧.

楼主(2008-11-01):
怎么把递减的电压转成递增的电压啊(即,输出电压随着输入电压的减小而增大).减法电路可以吗?
还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啊,越简单越好,要用单电源的.
大家帮帮我吧.谢谢哈.

网友A:
反相放大器就可以,你最好给出输入-输出关系式。

反相放大器,正输入端加适当的偏置电压。
需要给出输入-输出关系式,才能画出具体电路。

网友B:
楼主与楼上的都行

减法电路可以

Vo=Vr-Vi 用Vr减Vi

反相放大也可以
Vo=(-Vi)+Vr  Vi反相就是-Vi  再加一偏压就是...

两个电路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呀

楼主:
谢谢大家啊.

我也不清楚输入输出关系,大置能这样变化应该就行吧.我想用这个输出电压来驱动峰呜器.传感器来的电压越小,声音越大.
看来减法电路可以,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