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个电流源搭出来,极不理想?!!

楼主(2008-11-02):
用的是TI的INA2133,LM358.本想通过改变输入电压V5(0.5-5v),达到电压控制电流(1-10mA)作用,不料,V5为恒定值2V的电流源都不成功。可变电阻是1k。不过都是普通的碳膜电阻。

不知道这个电路是不是在实际中就较难达到这样的要求。不知道搭这样的电流源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多谢!!

网友A:
U1不能用INA133,要用普通运放。

INA133是差动放大器,它的输入端与REF之间没有“虚短”关系。
应该用普通运放,例如LM358就可以。

楼主:
谢tuwen!!

后来想起我提供的V5竟是分压得来,它本就随着电位器飘。换上后发现还是可以的。差动放大,没有虚短,不大理解,再去查查。多谢。

网友B:
u1用仪表运放没错

LM358应该用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