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点接地问题

楼主(2008-11-07):
小弟是新手:请教个问题
由于系统电源很多,所以我把所有电源单独做了块板子,电路部分做了块应用板,因为电路是模拟和数字混合信号,所以要数字地,模拟地分开,那么我在电源板子上将模拟和数字先分开来,然后单点接地,应用板我也做了分离,那么在应用板上我还用将模拟和数字地单点接地了吗?

网友A(2012-07-17):
顶起,这个问题我遇到了,我看懂了楼主说的文字。
不知道大侠看懂没,大侠看懂了的话,给个答案吧,并且解释一下

网友B:
单点接地是在整个系统之中只有一个接地点,而不是分开来看。

网友A:
zjp8683463 答非所问啊

你干脆直接了当的回答楼主问题吧

网友B:
是你自己没看懂

网友A:
楼主说 他现在有 电源板和应用板,总共2块板子,电源给应用板供电
电源板数字地和模拟地 连接在一起了,
他问:应用板上的数字地和模拟地是否需要连接在一起?

zjp8683463 请直接回答“是”或者“否”
新手需要的是直接了当的答案。有解释当然更好,不解释也行。

网友B:
”单点接地是在整个系统之中只有一个接地点,而不是分开来看“
这个答案还不明显,原因都告诉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