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关于场效应管

楼主(2008-11-10):
问题是:如图所示的A当它为高电频时,是否可以对B进行长时间有效控制,即:保持A高电频时,B是否总为断路.3线不能接其它任何导线.

网友A:
错误:1、没画场效应管极性和电源极性;2、栅极电荷没法释

楼主:
电源极性在这里很重要吗?

电源极性在这里很重要吗?请高人解释一下,我刚学模电,谢谢你了!

网友B:
是N-MOS还是P-MOS,电源怎样加的?这些都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