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设计

楼主(2008-11-11):
    小弟现在正设计一电路,电路中包含多个直流电源:一个5v的,一个15v的,还有一个可调范围为0.2-1V的。目前想法是在电路中接入15v的直流电源,然后转变为5v的和可调范围为0.2-1v的。请教大家: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
3ks

楼主:
re

加5.1v稳压二极管实现15v转化为5v如何?小弟没有用过,不知道稳压效果如何

网友A:
负载电流多大?

如果负载电流不大,用7805或者5.1V稳压二极管都可以。如果电流大,最好用开关电源芯片如LM2575。
可调电压0.2-1V的,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电位器调压后,加运放电压跟随器。如果电流大,可以在电压跟随器再加三极管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