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家帮忙看看这部分模拟电路是什么功能,谢谢!

楼主(2008-11-12):
如图,设电路左下脚为A点,右上角为B点。请问AB两点间的部分是什么功能? AB两点间是不是构成振荡电路的一部分?在AB两端上如何增加元件才可以使其振荡?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好分析

我们只看到无电源参与的电路,实在想象不了它是怎么震荡的。

楼主:
想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

msliang18:

谢谢。
因为这是电路中的一部分,所以看起来像是无源。现在想弄明白它的功能是什么?是否等同于一个晶振?

网友B:
上大图吧,这样恐怕别人很难帮你分析

网友C:
郁闷!!!!!

全图看看

楼主:
其它部分跟它没关系

其它部分跟它没关系的。

网友D:
水平太差,看不懂!

看来我还是改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