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有点难,急!

楼主(2008-11-17):
有个问题困扰了俺一个多星期,求各位大侠出招。
有周期为110us的电压幅度有300mv、500mv、1.2v、3v、5v、7v、8v、10v的脉冲信号在一段时间内需要测量它的脉冲个数,想用C8051F340片内的AD和信号调理来完成,但是信号调理现在还是一头雾水,信号钳位在积分吧,大信号就兼顾不了了(因为C8051F340是3.3V的单片机),只能测总体脉冲的个数;先分压在积分吧,小信号又不好兼顾了,真是头疼,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在此先谢了。

网友A:
测脉冲个数,怎么想到用AD?

信号是有正负的交流 还是单向的直流脉冲?

楼主:
回LS是单向的直流脉冲

因为是测300mv、500mv、1.2v、3v、5v、7v、8v、10v每个幅度脉冲的个数而不是测所有脉冲总的脉冲数,所以想到用AD检测不同电压幅度的脉冲,然后分别计数

网友B:
管它多少幅度

统一整成一种幅度的脉冲就可以了嘛……错了,要分别计数,也不难呀,你可以用3位并行AD,之后计算各个值的个数就OK。

不过,为了满足AD的要求,要适当调整各个输入的幅度,以便其中7个电压正好符合电压分配后要求。

另外一个电压看来要独立处理了,因为3位AD只有8个值,中间必须排除有个0电平的值。这不能懂俺哈,你为什么不测7个偏偏人测8个呢~

楼主:
to IC921

不好意思,没明白你说的意思,能再详细的说一下吗?

网友C:
用比较器吧

用比较器统一整成110uS 5V的脉冲,再用单片机查询或中断来计数.

网友D:
用窗口比较器更简单些

楼主:
LS两位老大,脉冲要分别计数的

网友A:
将输入信号对3V电源箝位,再通过比较器输出统一3V的电压

楼主:
回awey那怎么区分不同幅度的脉冲呢?

耕在此行的建议用的比较器太多,得用8个,恐怕行不通。

网友A:
还要区分幅度?你不是说计数吗?

网友D:
要硬件简单的话

用一个比较器把不同幅度的脉冲转为3V3的脉冲,然后用这个脉冲边缘触发C8051F340的AD转换,用AD来识别幅度(输入直接直接电阻分压给AD输入)。
频率不高的话没什么问题。

网友D:
F340内部就有比较器

楼主:
回斑竹

就是对3楼所讲上述不同幅度的脉冲分别计数,举个例子就是信号触发后,在一段时间内看看有多少个300mv的脉冲?有多少个7V的脉冲等等

网友E:
频率不高的前提下,简单

4051模拟开关,配合电阻网络分压入比较器。常态时保持最高增益,检测到信号出现时逐步下调增益直到电平变化,之后相应的计数+1。

比较器前可能需要加采样保持。

网友E:
另一种方法

4051都不要了,8个IO口串8个电阻作为分压电阻的下端,需要相应的比较电压时,IO拉低即可

楼主:
一级菜鸟的建议不错

但是信号的频率是120US来一个脉冲,C8051F340能忙的过来吗?

网友D:
楼上: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比较那个电压?

网友E:
120uS?那你不用C8051了

捡最便宜的料上,AD、DA什么的都不用,有9个IO口就行。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模拟高手相助。

一级菜鸟说的“常态时保持最高增益,检测到信号出现时逐步下调增益直到电平变化”是不是指运放的增益通过模拟开关组成的可编程增益放大电路把电压高的脉冲调理成电压低的脉冲以便和3.3V的单片机匹配对不?
采样保持上的电压还得放掉,要不下次再来脉冲的时候就没法测了,re:lyjian依次降电压比较电压

网友E:
差不多意思吧,脉宽够的话不需要采样保持了

网友B:
我的意思是:类似这个图就可以了

网友B:
适当选择电阻后,两片四比较器芯片摆平它

网友F:
最落后的办法,仅供参考

1.通过模拟开关设计一个放大倍数可调的放大电路(4051刚好可用)
2.将所有信号降到原来的1/5,这样,最大的变为额2V,最小的变为60mV;
3.通过4051和运放组成8组可选择的放到倍数;
4.运放输出与一个标准电压如2.5V比较;
5.比较后的数据接入单片机I/O口(最好使用中断,可提高执行速度),
(备注:比较器可用运放代替,以节省器件个数)
工作原理:通过单片机控制放到电路的放到倍数:从最小的一直到最大的逐步的检测,第一个用于检测10V,检测不到则检测8V,依次类推,检测到为止。之后就是根据脉冲周期重新从最高的电平开始检测。

需要注意的就是单片机的运行速度和脉冲的宽度。为了防止意外,在用运放代替比较器时需要加限流电阻或稳压管,避免烧毁单片机I/O口;
为了能够充分利用脉冲的宽度,可用一个触发电路,当用脉冲时就让单片机进入扫描峰值状态。

电路特点:一个运放,一个4054,(可选择加比较器),采用中断检测时,则只需保证控制放大电路8次的时间小于脉冲的宽度时间。

网友F:
23楼提供的电路速度最快了

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G:
呵呵,IC921把我的图顺手粘到23楼了

楼主好象说过不愿意外加两片比较器,如果可以外加比较器,当然你方法最好,只用8个普通IO,什么AD都不要,一般MCU都能处理过来

网友B:
哈哈,这叫顺手**

捡到的不算偷~

这个图是避免过多信号调理的有效方法,用不用比较器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A:
如果速度要求不快,一级菜鸟的方法最简单

如果速度要求高,用ic921的方法,只是要占用不少IO口

网友C:
你的信号脉宽是多少?
按12楼做
用比较器检测到脉宽触发AD转换.并把所有转换的结果缓存起来,再分析统计各个幅度的脉冲有多少.
300mV---15V   1:30,用个8位的AD也就行了,关键还是要根据脉宽来选择AD速度.

网友H:
脉冲宽度是多少

网友I:
感觉除了IC921的方法.

其他的好象都很难实现.

网友J:
楼主的想法应该可以的,积分输出的曲线不要是线性的

适当调整每个输入电压值积分的时间线性分布,利用一个计数器计数积分时间,另外分别计数脉冲个数.具体电路可用直接RC充电,或在R上串或并接稳压管等实现.

网友K:
.

  如果所有电压幅度的脉冲,其为0时的电压都是小于0.3V的,那么用下面方法最简单:
  加个0.3V的比较器,凡出现大于0.3V的就认为是有脉冲来了,就进行AD转换,测出此时的电压幅度并累积。

楼主:
在调理前信号的脉宽不定,最小200微秒,最大600微秒

不好意思,本人白天公司上不了网,忙到现在才回家,看到大家这么多好的点子,心里暖乎乎的,辛苦了各位大侠。

网友L:
超级简单的问题,

信号进来分2路,
1路整形后中断,也可以同时接到C8051的那个什么可以启动AD转换的口线;
2路衰减到1/5后进AD端口;

中断——>AD后进行分拣并进行计数;

完成!

网友G:
楼主开玩笑吧

楼顶说脉冲周期110US,37楼说脉宽300~600US?我知我晕还是你晕了

楼主:
不好意思,多敲了一个0

脉宽应该是20-60US
RE:36楼locky_z直接用340片内的AD进行累积,估计不行,时间不够。
RE:30楼耕在此行的建议恐怕得用海量RAM,IO口也不够用了。
RE:38楼fzyuan"1路整形后中断,也可以同时接到C8051的那个什么可以启动AD转换的口线;2路衰减到1/5后进AD端口;"信号是一个通道进来的,您这1路,2路是怎么来的?
RE:msliang18的建议指导性极强,俺周末搭个电路试试,顺便把结果告诉大家,这叫反馈,呵呵,虽然延迟长了些。
RE:王奉瑾的自适应比较器俺认为大概跟一级菜鸟说的差不多吧,不错的建议。
RE:ljm810010、IC921的建议速度是最快的,但是占用IO口多,没办法,IO不够用了。
RE:systemboy的“利用一个计数器计数积分时间”恐怕时间来不及
再次感谢各位大侠的参与,斑竹awey的鼎立相助。

网友L:
楼主大哥!

你在40楼说:
“RE:38楼fzyuan"1路整形后中断,也可以同时接到C8051的那个什么可以启动AD转换的口线;2路衰减到1/5后进AD端口;"信号是一个通道进来的,您这1路,2路是怎么来的?”

你没有看见我的第一句话“信号进来分2路,”?

给个图是否好理解一些?
第一路经过R1(限流保护电阻,D1为嵌位二极管),直接进C8051的比较器,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可外接为250mV左右,比较器的输出接到CNVSTR用于启动ADC。同时将CNVSTR引脚定义为PCA的外部捕捉输入。

快速完成AD后可以判断输入信号幅值,CEX的输入可以计数,根据幅值分拣结果进行计数。

不知可行否?

网友B:
楼主说说吧

你到底能提供多少个IO口?!

楼主:
回楼上,说出来一定会让您晕倒

只有1个IO口可用。

楼主:
re:41楼

思路很好,电路很精简,脉冲信号宽是20-60US,F340的AD采集转换再加上程序上的处理,时间已经game over 了。速度不快的话此方案极佳。

网友B:
请楼主将IO口分配方案交代一下

想一晚上都想不通,怎么能通过一个IO口就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信号幅度的信息,不管怎样都是要通知MCU的。一个IO口又要接收电平信息,又要判断多个幅值信息,不是单总线,还真不知道谁能实现。可是,就是不考虑转换电路的问题,单总线有那么快的速度吗?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43楼: 回楼上,说出来一定会让您晕倒

只有1个IO口可用。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sn74hc148.pdf

网友G:
同意iC921观点

除非AD速率有100K以上,且程序可以10US内处理完运算,否则1个IO不可能实现该功能。别的IO总能复用吧!

楼主:
哎,做电子民工累死了,加了一天班调程序

总算调通了,总结一点:编程序的逻辑思维一定要缜密。怀疑编译器或机器有毛病时,往往是自己的逻辑错了或者不严密造成的。
还有一点就是算法很重要,尤其在代码量上体现显著。
忘了说了这个程序不是本主题的程序,改日给出楼上2位所问,今天该歇歇了,要不会崩溃的,哈哈。

网友B:
楼主好幸福啊,有那么多的事干

忙都忙不完

网友L:
Re: 44楼

如果说只有1个IO可用,那么41的方案无用。
但是你说时间不够应该不至于,AD的时间为5us,并且可自动启动,足以作2次AD,所以时间不是问题,倒是中断太过频繁。

楼主:
图来了

RE:49楼时间够用,在60US内能查询8个幅值的脉冲吗?嘿嘿

楼主:
再传

忘了怎么上传的了,点击下面的上传图片为啥没反映啊

网友M:
把信号分两路

一路做脉冲识别,一路做幅度识别。
脉冲识别可以钳位后送比较器,对前沿稍做积分后启动A/D转换
幅度识别的一路可以分压后送A/D,然后由软件判别记数
如果脉宽最窄20uS,A/D采样速率应不低于100K samples/S

网友L:
楼主:到底是怎样的脉冲呀?

你在楼顶说:“有周期为110us的电压幅度有300mv、500mv、1.2v、3v、5v、7v、8v、10v的脉冲信号在一段时间内需要测量它的脉冲个数,”

这个周期“110us”到底是什么意思:
1:是每过隔约110us来一串幅度为“300mv、500mv、1.2v、3v、5v、7v、8v、10v”的8个脉冲?
2:还是每隔约110us来1个幅度为“300mv、500mv、1.2v、3v、5v、7v、8v、10v”中其中之一的脉冲?
3:或是每隔约110us来一串幅度为“300mv、500mv、1.2v、3v、5v、7v、8v、10v”中任意个脉冲?

如果铁定是“1”,那么很简单,只要计10V的那个脉冲就可以了,以一代八;
如果铁定是“2”,那么时间就来得及了;
如果可能“3”,那么,我之前的方案没辙。

楼主:
楼上的请详细说说

比较、微分清楚,但保持的图看的有点晕。为什么不能上传呢?还是我的IE有问题。当前网页的左下角有个黄色的叹号,然后是完毕

楼主:
re:54楼

上周末实际测了一下是每隔80US来1个幅度为“300mv、500mv、1.2v、3v、5v、7v、8v、10v”中其中之一的脉冲即第二种情况,脉宽窄的20US,宽的50US。要求是实时检测实时显示。

网友L:
大概的想法:

假设在时刻“0”来了一个脉冲(宽度不小于20us,幅度未知),
脉冲经F340内部比较器整形后通过CNVSTR启动ADC,
5~8us(不占用CPU时间)后,ADC结束并给出中断,
根据AD结果进行分别计数。
以f340的速度,10us内(真正占用CPU的时间)肯定可以处理完成1个脉冲的计数,如此,CPU至少还7/8的空闲用于系统的其他事件处理。
另外,CEX可以不用。

楼主:
多谢FZYUAN大侠

问题是地主又要求除了上述8种脉冲外,还需增加8种脉冲的计数测量,比如说电压幅度为20MV,50MV,100MV等,这还有辙吗?俺分析没戏,因为一个脉冲至少5US内完成还要实时显示,oh,my god!

网友L:
理论上有辙,可以一次类推,但是AD的分辨力可能有问题

楼主:
re:fzyuan大侠

俺实际编程试验过,就用340的AD频率跑到100K都不行啊,跟实际情况相差极大。实际是电压幅度高的脉冲少和电压幅度低的脉冲多,但是根据AD采集转换的情况恰恰相反。看来得加硬件来解决了。

网友L:
不明白你说的AD频率跑到100K都不行啊

不行是什么意思?
1.是AD时钟到不了100k?
2.还是100k的转换频率时,AD结果已经没谱了?

1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就用了他的低频振荡器做系统时钟了;
2有可能,而这正是需要进行调整的地方,AD端口可以增加小电容,而且尽量将CNVSTR信号进行几个us的延时,以使AD能够在输入脉冲的中间位置进行转换。

楼主:
回楼上一贯的支持,Thanks.

100K当然是AD的转换时钟啦,AD端口增加了小电容也不行,“而且尽量将CNVSTR信号进行几个us的延时,以使AD能够在输入脉冲的中间位置进行转换”这个可没准了吧。FZYUAN大侠有没有增加硬件的好点子,当然8253不能用了,太老了,比较器肯定行,就是用的太多;还有其他的点子不?

网友L:
100k不可能是AD的时钟!

如果需要5us的AD转换速度,其时钟需要2M以上

楼主:
回各位大侠:

俺已经加了一块板,用比较器的方案了,这样速度比较快,符合任务要求,先实现再说,然后在慢慢琢磨用其他方法怎样精简电路。
谢谢FZYUAN你提的方法俺得琢磨琢磨,你提的方法做过实验或成品吗?俺总觉得340忙不过来,16个通道呢!或者更多

网友N:
12楼的方法我觉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