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运放搭一个AGC电路

楼主(2008-11-18):
    求助!!
    因工作需要,需要做一个板子,要实现对信号的AD转换,因信号电压较小,只有毫伏级,所以需要在前端有一个AGC电路 ,阻抗匹配为8欧姆,频率小于4KHZ,接AD芯片 ,采样率为5V 16位的。我对模电只有概念,从来没有实际动过,希望各位多多指点,如有成都的最好。谢谢

网友A:
自己搭有点难,用PGA吧

网友B:
可以直接用小输入ADC

网友C:
为什么需要AGC电路呢?

“因信号电压较小,只有毫伏级,所以需要在前端有一个AGC电路”。这话很奇怪。AGC是自动增益控制的意思。信号电压较小,需要的是放大电路。用了AGC电路,再作AD转换,结果就不准了。

网友D:
“采样率为5V 16位的”是什么意思?

那是分辨率,不是采样率。

AGC是自动增益控制,即增益随输入信号强度的不同而不同,以保证在一定范围内的输入变化时,输出幅度基本相同,主要用于无线接收设备上的。

网友E:
楼主恐怕弄错AGC含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