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简单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接负载时信号变形的问题

楼主(2008-11-18):
现在用ICL8038做了个150Hz的正弦波发生器,想用它的输出作为信号输入到一个电阻(其功率在10W左右5欧.再串一值很小的电感几个mH)上面.

出现的情况是:没有加那个电阻的时候,8038输出的信号良好(虽然频率有点跳动);当加了那个电阻时,波形完全失真了,波峰和波谷位置处的形状变形严重.当我用专用的仪器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作为信号源时,完全不存在上述情况.信号依然完好!

怀疑:是否是8038的驱动能力有限?要提高它的负载能力?
请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A:
呵呵,你要8038输出10W的功率?有可能吗?

楼主:
询2楼

是这么理解吗?那么按道理来说我用的那个信号发生器(仪用)也不应该是大功率的嘛。

网友B:
成品的信号发生器负载能力要大点

楼主:
问5楼

那么我如何才能提高输出负载能力呢?我用一级作为电压跟随的运放可否提高8038的负载能力?

网友C:
运放不行吧!还是用音频功放吧!

比如家用音响的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