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简单问题.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08-11-19):
我在使用家里的PNP三极管时发现了问题:当VIN为4.94V时三极管竟然不能有效截止(VCC=5V).光偶输出竟为2.3V.当我把VIN放在VCC上时.三极管才有效截止.光偶输出为5V.各位看看哪里的参数不对啊.我被弄糊涂了.所有8550都是这样的.奇怪啊.

网友A:
8550的B-E并联一个电阻(例如5.1K)再试试看

“VIN为4.94V”,我怀疑是不是真的4.94V?

楼主:
VIN是我单片机P1.5输出的高电平.

我用万用表测得Q1的B段为4.91V左右,C段竟会有0.9V左右.怪啊.

楼主:
怪事啊.按TUWEN的要求

只能再加个上拉.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无法明白,按理Q1的B段为4.9V管子为截止的啊.这个漏电流是如何产生的呢?

网友B:
除非P15悬空了(三态或开漏输出)

或P15离三极管很远,受干扰了。

网友C:
问题仍未解决。

作为提高可靠性来说,你的光耦LED端还需并个330左右的电阻

楼主:
to:awey,ljm810010

AWEY:1:离三极管是有点远估计2米吧.2:P1口应该是有内部上拉的啊.
ljm810010:LED并电阻主要是担心我什么地方会出问题呢?能解释下么?

网友C:
呵呵,三极管关闭时你用数字表测LED两端电压看看并与不并

楼主:
还望ljm810010 大师能从理论上分析下,行么?谢谢

网友B:
难怪!2米远肯定是受干扰了

网友D:
可以再串1,2个4148

提高8550导通门限值

网友E:
需要可靠设计的理念

距离这么长,竟然还省电阻?
BE之间还是并联一个5K电阻吧!
如果干扰太大,可以考虑并联小电容。
另外,用万用表测试电压会骗人的,用示波器测试一下吧!
如何正确测试也是一门学问!

网友C:
9楼,你把光耦LED看成三极管的BE结,就同样需要并联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

我本人比较赞同awey的受干扰.距离过长.只要在BE间加电阻是可以解决的.至于在LED断并电阻,我以前的电路上也这样做的(不过对于上述的漏电流效果不明显).

网友F:
支持12楼的,用示波器看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