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地差分输入的共模电压问题

楼主(2008-11-19):
输入信号源与输入电路是浮地的。仿真和实际电路中,信号源+端是+/-10V(对运放电源地测量),信号源-端都是0V附近。信号与地的共模电压是怎么确定下来的?

网友A:
信号源+-端对地的电压不同,说明信号源没有浮地

网友B:
请问away大侠

假设楼主的信号源确实浮地了,那信号源与地的共模电压如何确定下来?

楼主:
awey,就按1楼的图,你说有没有浮地?

网友A:
如果确实是浮地的,共模信号为0

网友A:
楼主的实际信号是什么信号?

光画一个图,让别人怎么判断你实际的信号是否浮地?

楼主:
RE

输入信号就是一个信号源,实际电路用信号发生器产生.
就按图里的电路去仿真,也不会共模电压为0.

我的关键问题不是是否浮地,是这种信号输入时的共模电压是怎么确定的.你说共模电压为0,你可以解释下.

网友A:
你的信号发生器能产生浮地的信号?

信号发生器出来的是不平衡信号,不能当浮地的差分信号来用,除非你的信号发生器是电池供电的。

所谓共模信号是信号源的两端对系统的地有一个同等幅度、频率和相位的信号,你的电路这个信号从何而来?

楼主:
awey 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我的输入不一定是平衡信号,我采样的是其差模值,输入信号在原系统中的共模电压不重要,因为他会在运放系统中会建立新的共模关系,而我要问的就是这个新的共模关系是怎么确立?我是指2个不同地系统之间的差分转换。
你指的浮地信号是针对信号源系统来说,而我指的浮地信号是针对输入级系统来说的。
我们先放下浮地2字,就讨论如果输入信号是一个5V电池组,那么这个电池组在运放系统中的共模电压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C:
按楼上,应该是1/2(V+ + V-).

V+与V-都是以输入参考端说的.不对,请拍砖.

楼主:
12楼说的没错,但又等于没说

1/2(V+ + V-)是多少,V+到底是多少,V-又是多少。

现在已知的是(V+ - V-) =5V,求的是1/2(V+ + V-)

V+ V-指的是信号源正负端。不是运放

网友A:
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Vo=Vin

假如输入电压为Vin,参考极性是上正下负,此时V+=V-=Vin/2,输出电压Vo=Vin

从输入信号的角度来说,信号是差模信号,不存在共模电压。

但从运放的角度来看,共模电压等于Vin/2

网友D:
浮地信号在没有接入电路时,无所谓共模电压

浮地信号在没有接入电路时,无所谓共模电压,或者说共模电压可以是任意值。

但一旦接入放大器,就有共模电压了。在这个电路中,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就是Vin/2。

除此之外,还有必要区分运放输入端的共模电压和差动放大器输入端的共模电压。前者是V3、V4的平均值(在线性工作状态,V3与V4相等),后者是V6、V7的平均值,也就是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在本例中,这两个共模电压相同,都是Vin/2。但是,如果输入信号源不是浮地的,这两个共模电压值就可能不同。

楼主:
了解

虚短这么用,没想过

tuwen不愧为21ic的运放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