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看不明白

楼主(2008-11-19):
如图(1楼图错了,图在2楼 ^_^),该电路功能是把音频信号转换成合适的ad信号,以便单片机采集来做频谱和音量跳动显示用的。

问题:
C4右边这陀线路特别是D2、C5做什么用的?

注:D1、D2都是1418。

楼主:
晕 图错了 少了接地

这个是对的

网友A:
全波整流

楼主:
3楼 :-)

我这样分析的,还希望指教。
放大音频信号时,C4时而充电时而放电,所以C4右端时正时负.
正的时候电流流向 C4-->D1-->C5、R7-->地、或者 另外一条回路C4-->R8。
负的时候电流流向 C5-->R7-->地-->R8-->C4。

这样看来D2是多余的,不知道对不对呢?

网友B:
箝位用。

使输出电压不小于-0.7V

网友C:
D2应该是个稳压管,保护AD的

楼主:
5楼 貌似有理

那何时有电流流过D2呢?或者说何时ADC_IN端有负电压呢?

网友D:
R4=680,还能放大?

网友E:
D2的位置是不是错了?

好像它更应该接到R8的位置吧?否则你只能在一开始时看到有一点输出,一会儿就没有输出了。

另外,如楼上所提的R4为680欧姆,还能放大吗?没有放大还有衰减呢。

C3好像也起不到什么好的作用,但它会使高频的增益提高些,不知道这是不是本意?

楼主:
R4为68k :-)

网友F:
RE 9楼

有R8不会没有输出,放电可以通过R8,就是慢点。

网友E:
谢11楼!

但是会不会影响输出值?

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是22k,这47k的负载实在有衰减之嫌。

还有,楼主:R5到底是22k还是2.2k?

网友G:
D2接到R8的位置比较合理

按照现在的接法,D2没有用。由于有R8存在,是能有整流输出的。如果没有R8,C4将会“堵塞”。

以等幅正弦波为例,图中的整流输出电压接近单侧峰值。但如果D2改接到R8的位置,整流输出差不多可达峰-峰值,所以又称为“倍压整流”。

网友C:
D2是稳压管的可能性非常大

这个电路后面是接AD的,供电是9V,输出电压很可能超标。

网友G:
没注意供电电源是9V

这样说来,D2就不能接到R8的位置了。否则输出就容易超标。

网友H:
请问一下,左右声道的输入能这样直接连起来吗?

这样连接后输出是两者的线性叠加吗,谢谢?

网友I:
左右应该可以了吧

左右应该可以吧,只是感觉c1c2太小,衰减厉害
c5r7应该是滤波

貌似加重与去加重,呵呵,也拿不准

网友J:
检波电路

网友K:
典型的放大+鉴波电路

 我来解说,不对请拍砖
  1、D2的作用就象awey说的应该是稳压管,但不是用来做稳压作用的,是用来保护后同AD电路的。
  2、C1,C2,R2,R3作用是用来混合两路音频信号的,线路如果较长,C1,C2应该放在R2,R3的前面并且R2,R3近距Q1比较合理。
  3、C3是旁路电容,是用来提音频增益的,不要省了。
  4、C4、R8为输出负载,R8不能省,否则信号阻塞,一会就会没输出。D2如果放到R8处就变成倍增电路了会改变原有波形。
  5、D1和C5组成鉴波电路,鉴出音频波形值,R7为负载电阻,同时和C5形成RC响应时间常数,C5和R7的数值会影响音量显示的响应时间。如果值太大就会造成响应速度慢对高频响应不好,如果太小则会令音量电平显示过短而没有动感。

网友L:
19楼的大哥真牛

我很崇拜

网友M:
原理图很漂亮

是用Entry HDL画的? 比orcad的漂亮.

网友N:
新手上路 学习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