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颗电阻是作什么用的,可不可去掉,大小怎样选定?

楼主(2008-11-19):
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用2个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答案不能说服人啊

R135,R136,R141起什么用啊,为什么用两颗说具体一点

网友B:
R135是前级的负载

具体与前级有关。

R141是限流电阻,R136与R141组成分压电路,加大三极管的导通门限,提高抗干扰能力。

R135是可以不用,可以将R136和R141取值小点,达到R135的效果。

网友C:
把它们转换成星形就明白啦。

网友D:
关键要看三极管。

PNP型嘛,工作在线性区必须满足e>b>c的电压条件;

至于R141,我觉得也是限流作用。

楼主:
这个管是用开关管的,星形接法怎么画?

网友E:
分析这样的图是毫无意义

不说明用途,前面不知什么信号,后面不知什么负载,也不说要求达到的情能指标,就放几个元件,这样说了也是白说。

网友C:
re 7L:将R135,R136和R141变换成星形连接,

再根据具体应用确定取舍和定值。

楼主:
再来看看

MUTE端接的是一个单片机的IO口,是不是要一个上拉电压来提供驱动
R141作限流用?
那R136作什么用呢?
AMUTE是控制三极管来控制产品POP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