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阶滤波电路!!

楼主(2008-11-19):
下面这个运放有人说是用做二阶滤波的,请教各们高手C5,C6,R12的值是怎么确定的?能滤除多少HZ的波?

网友A:
是二阶低通

是二阶低通

f=1/2pi*square(R11R12C6C5)

网友B:
二介低通?

二介低通的话好象没有2那根线吧????

网友A:
有那根线